[求助]東穎惠而浦冰箱線路圖

楼主(2011-05-03):
請問各位大大.誰有美式惠而浦冰箱
8ET18GKXF 線路圖
   謝謝 !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不用線路圖吧!
是TIMER接線有問題嗎!
請問是什麼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謝滷大的回覆
該冰箱問題是除霜不良..
一 個月前曾換過除雙限制器(已裂開)....現回鍋~~
經檢測發現除霜時...TIMER還是有通電轉動...造成除霜不完全....久而久之再度結霜..
一年前曾碰過一台相同情形..那時因有線路圖..所以就改為國際牌接線...至今還在正常使用中~~~
而這台背面無線路圖...所以只好求救~~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霜開關又壞了!
您如果是更換副廠零件的話紅色配線那一個不要用,
要用黑色及藍色配線才耐用,
美制冰箱除霜時溫度高,
除霜時timer還在轉沒關係.
如果線路圖還在的話它應該在:
1.冷藏室溫度調整控制盒裡面
2.踢腳板裡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霜timer 的馬達有轉动,不除霜是通heater 的接点不好了(假设你检查过heater是好的).
whirlpool 的timer 有4条线通常是 红 R,橘 OR,黑BK,粉红PK。
PK 通hea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滷大的指導
1.早上上班重新檢查除霜開闢發覺怪怪的.(當時是換副廠舊品..裡面已有水氣進入)!
2. 該導通時阻值卻有300歐母..該斷電時卻有時導通..
3.未看到藍色配線.
4.拆開控制盒及踢腳板未發現線路圖...(我不是第一手維修)!
~~~~自己也犯相同的錯誤..實在不應該~~~~
    謝謝滷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kimchen大的指導
小的查出可能是除霜開闢不良..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林董;
您(祝久無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滷大的指導

看得到水氣是換國產透明的藥包嗎!
美製不太適合用,
要用圓形鐵殼5度C!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台灣製的冰箱線路設計大都走日規,而美規的冰箱化霜迴路設計與日規不同,日規冰箱當它在化霜時TIMER的線圈是不通電的,也就是不會轉,必須等到化霜感溫器偵測到管路溫度超過13度C以上時,TIMER才會再度通電,此時TIMER會再運轉約10分鐘壓縮機才會啟動

  而美規的冰箱當它在化霜時TIMER是會持續供電的,因為設計不同所以日規與美規所使用的TIMER是不同的(內部的化霜時間齒輪比不同),所以不能代用,如果錯誤而拿日規的TIMER代用到美規冰箱上,就會發生化霜時TIMER因持續供電所以10分鐘後化霜就結束壓縮機就啟動了,會造成化霜時間過短化霜不完全的問題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到水氣是換國產透明的藥包嗎!
美製不太適合用,
要用圓形鐵殼5度C!

這兩天小的會負荊請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台灣製的冰箱線路設計大都走日規,而美規的冰箱化霜迴路設計與日規不同,日規冰箱當它在 ...

感謝tsao0427 大
小的會改進~~~
這兩天會發表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