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 LCD (16*2) 靜態字幕顯示

楼主(2011-05-03):
------------下列為接腳說明-----------
液晶針腳 1 接到Arduino GND。
液晶針腳 2 接到Arduino +5V。
液晶針腳 3 連接兩個電阻一端接GND一端接+5V。
液晶針腳 4,5,6 接到Arduino pin 12,11 ,10。
液晶針腳 7,8,9,10 並不需要連接到任何東西。
液晶針腳 11,12,13,14 連接到Arduino pin 5,4,3,2。
液晶引腳 15 連接到Arduino pin 13。
液晶引腳 16 連接到Arduino GND

----------------下列為完整程式碼--------------完整複製到"記事本",再從記事本複製到燒錄器燒錄------------
#include <LiquidCrystal.h>

// Connections:
// rs (LCD pin 4) to Arduino pin 12
// rw (LCD pin 5) to Arduino pin 11
// enable (LCD pin 6) to Arduino pin 10
// LCD pin 15 to Arduino pin 13
// LCD pins d4, d5, d6, d7 to Arduino pins 5, 4, 3, 2
LiquidCrystal lcd(12, 11, 10, 5, 4, 3, 2);
int backLight = 13;    // pin 13 設定為背光模組電源
void setup()
{
  pinMode(backLight, OUTPUT);
  digitalWrite(backLight, HIGH); //背光模式HIGH為亮燈LOW為熄燈
  lcd.begin(16,2);              //LCD設定為16X2
  lcd.clear();                  //清除LCD畫面
  lcd.setCursor(0,0);           //游標移到第1列 第1行
  lcd.print("PiGoo");    //顯示字元
  lcd.setCursor(0,1);           //游標移到第1列 第2行
  lcd.print("bbs.pigoo.com"); //顯示字元
}

void loop()
{
}
-----------------------------------------------------------------------------------------------------

Cooper Maa
懂得分享,收護會更多
http://coopermaa2nd.blogspot.com/

1.27 MB, 下載次數: 146

1.72 KB, 下載次數: 89

网友:
大賀.
用得順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始碼是網路上找的 (英文網站,還好有GOOLE)
一開始找到的是有"蟲"的
但是跟這個做比對
還是看不出到底是哪裡不一樣n_066|
錯誤中學習成長,固然是花時間,但是卻也從中學到了更多東西n_057|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雄爸爸方便把有蟲的也貼上來嗎

网友C:
...這是C的格式嗎???
怎麼連我都看的懂怎麼寫....
這種表示法..
真的跟在寫遊戲外掛腳本的表示法有夠接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是C的格式嗎???
怎麼連我都看的懂怎麼寫....
這種表示法..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包在一個叫做 framework 裏面。
你只要給它一些它要的部份就好了.其它的就是 framework 會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包在一個叫做 framework 裏面。
你只要給它一些它要的部份就好了.其它的就是 framewor ...

...完蛋了~我看不懂你那句英文的意義....

楼主:
回复 网友D:

SORY
找到蘋果就把有蟲的"澳來阿"丟掉了n_067|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意思是一個框架,在往下講的話,可以當成是一個函式庫,有一堆介面、方法可以使用,只要把參數丟進去,就能夠完成那個函式幫我們做的底層動作了(類似說是一個驅動程式)。

网友:
簡單說就想成硬體人家都做好了,你要做的只有插電源,按下你想要他動作的開關,然後就能動作了。算是很方便的東西,但要做成大系統先天限制還是不少。

网友:
非常非常感謝大大的分享!小弟我最近正在專題研究,做的正式與LCD相關的題目,目前對那些東西一無所知...所以這份資料對小弟助益良多阿!(磕頭感謝)

网友:
雄爸的東西還蠻好用的,又方便,只是我看賣的套件價格不便宜,這是我想用892051 或是 8951 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F:

跟892051系列比起來,確實是給他貴了好大一點
撇除ARDUINO燒錄母版,單單ATMEGA328P-PU
一顆要價$180新台幣
不過,因為功能屬性差異有很大的區別
所以還是各有其市場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