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示波器的探頭要買那一種规格

楼主(2011-05-03):
朋友给了一台舊示波器TOPWARD 7046 ,40MHz,  没有探頭(針),
机器面板上的探頭插口左邊標示25pF,   右邊標示 400V peak Max,  请教大大们 , 我要買那一种规格的探頭才能用.  预先感谢!!

网友:
其實探棒都可以通用的,只是有分很多特殊用途,
如果你只是要基本量測的話,最便宜的探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