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 PCBA 烤箱

楼主(2011-05-03):
拍賣上賣返修台的很多
但卻找不到有賣烤箱的
乾燥不是BGA的前置作業嗎?
很想多了解烤箱的資訊
有認識的請幫忙介紹
想知道關於報價和功能方面

或者有哪位板大要出清二手的都可密我

网友A:
BGA晶片的烤箱    ic 995的林老闆有在賣 ,或者你可以問阿彰大

网友:
露天拍賣  電路板 PCB 烤箱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8326195

電路板在進製程之前
一定都會先放進烤箱烘烤
先前職場經驗是60度C烘烤2~3小時
以免進迴焊機時,PCB出現氣泡

网友:
JEDEC 標準建議烘乾溫度是125度 C
再依拆包時間及元件等級決定時間.
最低標準是125度 C 3小時.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晶片的烤箱    ic 995的林老闆有在賣 ,或者你可以問阿彰大

前幾天才剛到彰大那裡看到。

网友:
我的是這一台!!
http://www.lmico.com.tw/product_detail.asp?pro_ser=285
是人家送的!!所以多少錢就不知道了!!!
還不錯用!!約60度去烤!!
價格因該不貴!!我是覺得台灣廠商找的到人可以維修!!
如沒差很多錢我會買台灣的!!且有保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BGA前置作業是預熱 烘乾基本上的潮濕水分
可利用 返修台下方的預熱台進行 設定預熱 設定依不同廠牌設定溫度不同
以我買的返修台 我會進行 2小時的117度烘乾預熱動作後再進行BGA拆和回和更換晶片動作
避免晶片 起泡 爆版的降低筆記電腦的失敗率

网友:
請問一下~~起泡是因為板子內有水分~~還是熱脹縮~~如果起泡了~~那板子或晶片就壞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BGA前置作業是預熱 烘乾基本上的潮濕水分

開放空間加熱的話,會太耗電了。
買一個大型的家用烤箱可能會好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熱脹不會一小塊局部起泡,起泡拉到封裝線路就斷線了!
晶片出貨要密封防潮,拆封後超過8小時就要再除濕.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謝C大指導~~我記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