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台達電源供應器 DPS-450DB G rev:S1 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03):
主角

主角
前幾天接手三台電源,都是沒有+5VSB,拆開檢查,保險絲沒有熔斷,+5VSB是由TOP233Y產生,檢查發現TOP233Y的M腳對地短路,同時,編號R907的電阻斷路

屍體

屍體
。跟換R907,把TOP233Y換成TOP234Y  ,留足餘量,開機。+5VSB有了,接通綠色線對地,+5V只有4.2V,12V有12V,但2秒左右就都沒有了。好,我就接一塊硬盤做假負載,在接通,+5V有5.1V了,12V也有,但還是2秒左右沒有輸出,我就開始檢查低壓側是否有什麼該換的小電容,結果一個都沒找到,沒有頭緒。又開始上網找資料,看到有說風扇會引起保護的,還有假負載說的,現在手頭上沒有風扇可以換,就乾脆接上主板、顯卡、硬盤,結果,三個電源都好了。測試發現只要24pin的接口有負載,電源就能正常,不管4pin的接口接多重的負載都沒用的,不過上次我修過同型號的電源又沒有這種情況,可能是硬件版本不同,電源內的假負載不同吧。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