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驅動電壓為12 V的光電耦合器嗎

楼主(2011-05-03):
請問有驅動電壓為12 V(不是1.2v)的光電耦合器嗎?

网友:
說實在的, Sorry, 我看不懂你的問題是?

^_^

网友:
不就是加個限流電阻的問題嗎?

网友:
光耦合內部結構
輸入端是發光二極體
輸出端是光電晶體
發光二極體是電流驅動的
一般順向壓降大約2.5V~3.6V
驅動電流大約20mA
通常在使用上會直接串一限流電阻

光耦合的耐壓
通常指的是輸出端光電晶體的耐壓

网友A:
要12v光耦器用途為何
簡述一下 大家可給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12v光耦器用途為何
簡述一下 大家可給意見

想要當繼電用 因為電流不大
想說有沒有什麼晶體可用
看到光電耦合器 雖然可調整輸入端電流而改變輸出
想 說如果有12v的就可以用固定輸入端電流而改變固定輸出電流
應該可行?
笨問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偶合
只是用來做隔離用的
輸出電流也只有mA等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正常PC817 or PC123 光耦IC Pin 1,2為額定使用 1.2V 20mA驅動
IC 內部led阻值為 1.2 V / 0.02A = 60歐姆
若改以 12V工作,則 12V / 0.02A = 600歐姆
於Pin 1 或 2要串電阻 600 - 60 = 540歐姆 1/4W
若僅能買到600歐姆電阻串上,則 600 +60 = 660
12V / 660= 0.018A = 18mA ,此電流尚可正常驅動IC 內 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正常PC817 or PC123 光耦IC Pin 1,2為額定使用 1.2V 20mA驅動

謝謝slimboy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