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lu的時間控制器-MAX99分59秒

楼主(2011-05-03):
之前因想作曝光機的控制器,剛好antlu大也有需要
就作個來用,不過因為有十五年以上沒使用7段LED
所以有點不太順手,都忘了7段還要掃瞄顯示,還是LCD比較方便
這是目前使用的版本,
電路圖和之前一樣,只是忘了在DOT處也要加個限流電阻

程式嬈錄碼

原始電路情形,沒有VCC降壓電路及輸出繼電器電路,

組裝後送電時的全景
按下分鐘設定鍵時,前兩位數會消失,等待輸入,輸入值00-99

按下秒數鍵時,後兩位數會消失,等待輸入,輸入值00-59

按下START鍵時,P1.4會啟動,等計數完後,P1.4會關閉
輸入最大值為99分59秒

由於原本要使用LCD和使用一棵93C46作記憶組別,
但目前暫時先這樣,有需要的人可以看看要使用在什麼地方
我只有作曝光機用途,其實再多加兩位,但可以進行到99個小時,
但又不是要學賓拉登作定時裝置,只是一個小玩具而已
大家有需要的人就玩玩吧

网友:
最小單位我要到百分之一秒。
最小單位到秒有些大........對於真的玩攝影暗房來說.

對了. 還有一個是要能記住上次的秒數,這次只要按下去就依上次的秒數計時。
還有,要有暫停以及重新開始。可以做多重曝光用。

這樣的要求會不會太多?

喔....還有還有.....能不能再加上 RS232/ RS485的功能。直接電腦設定就好,懶得按那麼多鍵??

喔....還有還有................再說下去會不會被打????

网友:
哈哈肯定被打死你是來亂的

楼主:
其實原始的計數秒數是到1/100秒的,
計數100次才作一秒進位.
所以是可以作到的,但我只是要作曝光機而已
而之後會改成LCD版的,因為連93C46的部份其實都寫好了
然後每次開機都會在最後一次使用時間,
這在上次作音量前級控制時早就用這種模式了,
爽一點的話連按鍵都不用了,看是要用紅外線搖控的
還是裝個旋轉式編碼器,用轉的就好了
至於暫停或重新開始也沒什太大問題,
原本還想作多輸出,然後設每組不同時間
然後一組計數器,作多段時間差控制,
而RS232/485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我只是想作台感光板用曝光機控制,
只要上下燈管同動控制就好,
作個記憶還蠻好用的,就不用每次設定一次
但是如果如逃兵大你說的,作這麼多會不會反而太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原始的計數秒數是到1/100秒的,
計數100次才作一秒進位.
所以是可以作到的,但我只是要作曝光機而已

其實,以暗房的計時器。。。。。當年完全利用 RC 就在玩了。
可以到 1/100 秒那一級....(咦.也許是 1/10,我忘了) 單價還很高。

而 232/485 是因為都用了51了.順手可以加上去的. 用它當界面還比用這個KEYBOARD還要好寫些。
多控制其實是UI不好設計。如果是以232的話,根本不是問題。

而如果是板子的曝光,差個1-2秒也不會死......沒事啦。^^

不要打我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以暗房的計時器。。。。。當年完全利用 RC 就在玩了。
可以到 1/100 秒那一級....(咦.也許是 1/10, ...

其實也蠻想貼出二十年前作的一個倒數器,
完全用組合邏輯作的,功能和這個差不多
當時用的是一棵1HZ的XTAL,這個算是很罕見的,
因為當時用在計費上,所以精度要求比較高
以前在光華商場有一家專賣特殊元件的店
二十年前買一棵要400多,當時買了五棵作樣品用
同樣的功能,51只用一棵而已,而當時的TTL卻用掉30幾棵,
不過我只是要曝感光板而已,多個十秒的誤差也不會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原始的計數秒數是到1/100秒的,
計數100次才作一秒進位.
所以是可以作到的,但我只是要作曝光機而已

我等你的LCD版....
至少LCD比較好看..線路也不必用到這麼多...
而且LCD模組可以換來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等等吧,這是antlu大要的,
算是懷舊版,還真不習慣LED
等6月時,大概該忙的都忙完了
應該就會改成LCD版的,一些內部計算大概都會沿用
到時就不用花時間重寫了
主要是在最後一次使用及預設組數時間上會比較方便吧.
就不用每次都要重設一次,
由其是曝光機,每次開機都是固定上次最後設定
那曝下去應該就不會差太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好厲害啊!! 今天已經去買IC座和電阻電容,先前的鍵盤已經有一組了,後續就是焊接了...感謝再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也蠻想貼出二十年前作的一個倒數器,
完全用組合邏輯作的,功能和這個差不多
當時用的是一棵1HZ的XTAL, ...

當年我是省到連 1Hz 的 XTAL 都沒花。
直接把巿電半波整流後"切出"方波。
然後用它的 60Hz 進去計數器。用除頻、單觸發........等等IC。
連51都沒用上就做了。

另一個是用RC,改變R的方式做。

當年就做這兩個。
現在有單晶片.........要什麼都容易做,反而就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向您報告我的進度, 共陰7段顯示已經焊好了,用聯電的股東紀念品"鏡鐘"拆下來,加上4個NPN電晶體7枝330歐姆&4枝10K歐姆電阻...,鍵盤以前就已經焊好了 4*4 , 89C52 借用陳生電子賣的實驗板,P0 >>7段 P1>> 共陰驅動 P2>> 鍵盤用. C語言進度 目前正在抓蟲...昨天奮戰到凌晨3點,把程式分割成小部分編譯除錯,許多 大小寫 宣告...一團混亂,現在程式給他99分59秒它可以倒數只是到0秒的時候又自己變成59秒... 現在已經完成是 把分秒轉換時七段並顯示出來,後續,1.鍵盤掃描&解碼 2.功能執行 3.控制電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到0秒的時候又自己變成59秒的問題其實很單純
這在加法往上計數時比較少發生
當計數是倒數時,那使用的是減法
當你在判斷式里,一定是有會減到零的時侯
當計算為零時,本該由分鐘位置減1,然後秒數由零變成59
但少了一個0秒的過程,所以判斷式應為<0才作借位
當=0時只作分鐘判斷,一旦秒=0,若分也=0,那麼倒數結束
若秒=0,而分<>0,那麼還要再往下一秒,等秒<0才作借位動作
這一開始我也有遇到,所以我等到秒<0有產生借位旗標時,才進行分的借位
程式中有註明,可以參考一下.我有對借位旗標作判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目前倒數計時已經沒有問題,但是按鍵掃描到轉時設定這一部分已經搞了2天了,仍然沒有進展.按鍵都快被我按壞了仍然沒有數字顯示出來,真是挫敗啊!! 睡覺去了....

楼主:
程式大概看了一下,發現有一點問題
基本上顯示及倒數計算及按鍵設定都是使用同一個資料設定值
即然可以顯示可以倒數,那表示資料共同是沒問題的,
但在按鍵掃瞄部份,我就看的很奇怪,
因為手上是之前你的舊的,內容有一堆問題
每個函數本身在預設前一定要在{ }內設好
而在輸入按鍵掃瞄中,必需有兩個變數,
一個是按鍵按下值,另一個是按下鍵值所對應的實際值
而且在return時,即然遞回的是字元,怎麼在後面字元又能作計算
字元和實數是不能比較和相互運算的
所以當按下一個按鍵時,應對應及取得的便有幾個
依你的程式方式來說,取得有2個
一是實際矩陣按鍵位置,二是按鍵對應字元,
但實際上應都是取得實數才是
以實際矩陣按鍵位置為依據去取得實際對應實數,
在你的unsigned char KeyPro(void)所遞回的是實數+字元混合,這就奇怪了
KeyFunc_Do中,bf=0,num<>("START"?"STOP")
bf=bf(10)+num;實數還能和字元作相加
反而應是用1個特定數字來代替START和STOP,
有點看不太懂你的程式了,因為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包括{}就少了一堆
可以的話,就請再把你最後改的程式再MAIL給我,至少complier能完成的
那麼只要模擬一下,大概就知道問題在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 大:
    感謝您的指導!! Orz...Orz...Orz....您說的沒錯,這是我的第一個C語言程式,因為大部分是"抄"的,所以牛頭不對馬嘴,C的錄影帶40講也還沒看完全部,這幾天有一位朋友有跟我只點一些,(因為我也傳給了他),他告訴我有關變數的定義 宣告...還要我把程式分成幾個小部分,來除錯我已經把程式改寫了一些,今天發現了 Keil C51 Compiler 的除錯功能,幫助很大...待會會把改寫的東西傳給你...應該有進步,後續可以學習的空間還很大...加油!!

楼主:
看了一下,語法還好,
但是整個控制流程很奇怪,
中斷T0部份,是要等輸入數值完成後按下才啟動的
而且要等有T0中斷產生共1秒時才去作倒數1次
等到計數完成時也要停止T0的中斷計數
不然最後會產生溢位外,還會繼續計數的.

网友:
c 我還可以如果須要再通知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antlu大有點疑問,他要用C重寫一遍
另 antlu大,你的程式看了一下稍微改了一下,
請自行參考一下,目前你的程式只有計數及中斷,
應該是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謝!! 最近頭很痛!! 會丟出許多無里頭的C問題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感謝!!! 我目前無法突破的是 鍵盤掃描!! 因為無法讀出"鍵盤值",不知道您有招否! 希望不會造成您的困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概瞄了一下你的程式,
嗯,為麼鍵盤掃瞄只掃瞄一個按鍵而已,很奇怪,
晚一點有時間的話,我把整個程式看一遍好了,
不過會不會重寫還來的快一點,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你幫我設計的鍵盤有16個鍵,10個數字鍵6個功能鍵,因為功能太複雜了,所以我先選兩個功能來寫,當然以後會慢慢增加(或是用到其他地方), 只要掃描的問題有答案以後就會比較輕鬆吧! 謝謝你這麼費心幫忙,再次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幾個键是其次,看了一下0510.C的程式,
不知道那個原始程式是從那抄來的,寫的很亂,動作也不正常
我把鍵盤掃瞄那段重寫了而且把對應碼也註明改好了
幫你重寫比較快,16鍵其實幾行而已,
剩下的就是按鍵彈跳時間請自己加改
而T0要等按下START時才啟動,
當按下STOP或待機或時間跳完時,都要停止T0
至於T0的計數在0508.C里就有改好了,請自行組合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今天已經可以把輸入的數字顯示出來了(當然是用您的程式!) 你的掃描程式可真是"精簡"啊!!  我看不懂! 因為那些指令從沒用過,剛剛把C的語言幫出來查才知道他的意思,今天回來把接線做了一些交換測試,發現 需要按久一點,還有字的順序是 最下行起往上 123X, 456X,789X,XXXX. 接下來先暫時使用以功力有進步再增加功能鍵...感謝萬千... Orz...Orz...Orz...Orz...Orz...Orz...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是按照上面PO的電路圖按鍵的接法,
那應該是不會有錯的,因為我有模擬一下
而用C其實比較精簡,剩下的便是注意按鍵有無彈跳現象是否需加改進
不過個人在MCU部份比較喜歡使用組合語言
因為在很多東西旗標或是實體硬體上比較清楚,麻煩的是比使用C來的複雜一點
即然已能顯示出來了,剩下的便是設定值的啟始與停止
計數的部份在0508.C里我已有改成1/100秒計數,所以使用那個便可以了
antlu大加油吧,有問題時再告訴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睡前報告!! 目前按鍵都會顯示,只是 按一下就連跳4個字或更多.,我用這個功能把 其他功能鍵給找出來了 1 2 3 MIN 4 5 6 SEC 7 8 9 START UP 0 DOWN STOP  好像跑很快..... 我聽朋友說 顯示部分部能夠放在 中斷服務程式裡面,所以把他拿出來,只是結果反而都不能顯示按鍵值   晚安!!

网友:
Legion大:
      0514 睡前最新狀況 把num==1000 改成 num>3 之後,就可以倒數計時了,只是時間快了很多 還有按了一下鍵就會跳好幾個字…現在START STOP 功能都出不可以了… 感謝您的大力指導,可以的話幫我看看為何 num 過大就不行,還有按一次鍵就會跳好幾個字的問題& 時間的準確性(不會跑很快!!)  再次感謝.Orz.....Orz......Orz.......Orz..............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已幫你改好,看了一下,應該目前都已正常
計時正常,按鍵輸入也改正常了,START STOP應都正常了,
至於num==1000 改成 num>3,我把那段改了下,應是正常了,
不過輸入現在變成最大值是9999,需要的話請自行修改,
而且STOP時有點像是暫停,再按START則繼續計數,
目前請以0514為基礎再去作修正,至少基本動作都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不好意思又要向您請問!(您剛剛才回答,又要麻煩您了!) 我今天把板子焊好了想說先跑給它爽!! (暖身!!) 我照你給我的電路圖,只是把共陽改成共陰!把實驗板的8952拔了下來,裝上去加電居然一亮也不亮,查電路POWER RESET 忘了接,接上去還是LED完全不會亮,把8952放回實驗板又可以,請問這中間有"漏掉"甚麼動作嗎? 還是程式需要加一些東西? 處女作一路崎嶇,莫非老天懲罰我一來 55歲才學C, 二來不好好看書只會問問題... 感謝您的熱心指導...Orz.........

楼主:
回复 网友C:

antlu大,依你的意思,我想問題我應該知道在那
照你給我的電路圖,只是把共陽改成共陰,
這里有個問題如果是依照共陽的結構換成共陰時,
之前的電路圖主要是以共陽為主
現在改成共陰的話電路圖我稍微重改一下,請下載自行查看一下
我想問題就是共陰電路忘了加上VCC的關係,不然即使在共陽電路上
跑共陰程式LED至少也會亮的,那是當時以共陽為主,忘了在共陰上要加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您的程式我已經試過,感謝!! 我會繼續了解差異,以後就可以更深入,電路方面這幾天改一下再測試,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antlu大,只要基礎的程式能正確動作,
剩下的如何改變使用及如何變化
那就要antlu大你的巧思了,
其實學東西和年紀無關
在MCU的使用上C語言並不難
只要稍加注意一下流程順序及和硬體上的配合使用
相信再多作幾個不同的小玩具,功力一定會再進步的
而很多東西反而是一路崎嶇時,只要能解決問題
那能力便能相對的更加提升,所以有問題不是件壞事
重要的是antlu大你的耐心和毅力了,.

网友:
LEGION大:
    感謝您的指導和鼓勵!! 昨晚早早睡覺了! (總算有了一點成果!)早上把程式在REVIEW一下,發現我的時間倒數比較快,沒辦法以秒計,原來是 TH0=0x0D8;//(65536-2000)/256;                  //重新?值 2ms   TL0=0x0F0;//(65536-2000)%256;這個地方差異!! 接下來硬體和程式並進,要把七段顯示改一下,還有 PORT1 bit4 控制的動作加上去,.. 再次感謝您的支持,活到老學到老,腦筋才不會"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因想作曝光機的控制器,剛好antlu大也有需要
就作個來用,不過因為有十五年以上沒使用7段LED
所以有點不 ...

L大:
最後版的程式要公開嗎?
還是您這一版的程式就是最後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的部份並沒有完成,只因為我的控制器其中一段有用到而已
所以只是單純幫antlu大完成他要的部份而已
本來就是antlu大自己要去學的東西,自己只有多少幫點忙而已
而幫antlu大改的程式都是用C寫的,所以只要他願意,
其實應該是可以公開他的程式,而且也只有4,5百行以內
且C大家也都比較容易懂,至於自己的東西
其實比較多一點東西,現在也只有完成antlu大這一段部份而已
但包含週邊的部份已寫了近兩千行的組合語言,
我想大概沒太多人看的懂,只有可能淪為學生的專題類作業
不太希望這種走向,所以當完成時,會公開燒錄碼給人使用

网友C:
感謝!! 感謝 LEGION 大哥的鼎力相助,一路指導,適時解救,化解睡眠不足...總之,有說不完的感謝!雖然目前還是起步,但是這一步可是意義重大...

很久以前的鍵盤,那時候買了一個KIT 要給模擬終端機使用,到現在還沒成功...已經5年了... 計時器-a01

我的零件箱裡都是共陰顯示器,這是聯電某年的股東紀念品(鏡鐘)拆下來的... 計時器-a02  C已經寫了一陣子了,為了實現LEGION大哥的電路,就從網路上找到共陰的電路,...

連續幾天的請教以及協助修改下,已經可以見人了... 計時器A01

8952 MCU 和 顯示 鍵盤分離 計時器A03

不知道瞎咪原因 每一字 2 5 6 都有段断 計時器A04

後續還要把 控制BIT加上去,....

C 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幸好 LEGION大哥和朋友亞伯特的指導協助,總算有進展.KEIL C 的使用包刮除錯功能都有學到真是令人高興,老花眼度數和白髮好像增加了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的部份並沒有完成,只因為我的控制器其中一段有用到而已

喔。只給燒錄碼。。。。。。
我還想說接力,在後面講解程式寫法原理。

那我又可以省力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 感謝 LEGION 大哥的鼎力相助,一路指導,適時解救,化解睡眠不足...總之,有說不完的感謝!雖然目前還是 ...

剩下的還是只有靠antlu大你自己的努力了,
幫點小忙而已,
另若每個字都固定在字元會有斷特定節點時
那應該是字形的對應碼有錯,
因為我有把你的程式改成共陽,然後放在我已完成的電路上執行
是沒有斷字的,所以應該只是這里有問題而已
以前畢業時也沒有C這種東西,也是之後自己自學的,
所以antlu大C並不難,但要花點時間倒是真的.
剩下的就看antlu大完成時,是否有機會分享給大家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只給燒錄碼。。。。。。
我還想說接力,在後面講解程式寫法原理。

因為這個東西給學生當專題還蠻適用的,
而以前有相當不好的經驗,
所以還是不給自己找麻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EGION大:
   我也在納悶我用實驗板實驗的時候,字也都沒問題,我把7段顯示重作一個新的,把MCU拔下來裝上,(唯一就是新七段並沒有在實驗板上測試過!)就熊熊給它試跑!! 不過沒關係,行百里半九十,我才走一半而已...
我買的這個實驗板真是超值,建議想要學C做微控的業餘朋友可以買(非廣告),因為裡面有2裝光碟,含 C語言視頻講座40講 微控講座20講 150實驗 2個8952 1個16*2 LCM 還有溫度感應器 遙控器 紅外線接收 USB 供電程式下載...罄竹難書的好.
這功能鍵有6個,可以好好的利用,如30秒5分10分快速設定...您的記憶上次輸入的功能我也會想辦法把它擠進去... 謝謝.

网友:
LEGION大:
   新改版 4鍵 功能 10分增加 1分增加 OVER99分則回復為零 START 開始倒數 STOP 第一次 暫停 第二次歸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