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的電源供應器,請各位先進指點

楼主(2011-05-03):
2台電源供應器,有一台上電即燒保險絲,有一台負載後15V(DC)電壓會降到只剩3V(DC)

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下檢查方向及重點,謝謝幫忙!

网友:
個人想法,如果是我自己修這兩個POWER~
會燒保險絲那台,先查查大電容之前(包括大電容),特別是橋式整流器,看看是否壞掉短路了~
另一台負載後降壓的,查查那個大直流變壓器後方的電容或其他元件是否故障~

网友:
看起來是MW 100W輸出工業電源
上電燒保險,請檢查MOV、橋整、濾波電容及一次側開關晶體
負載壓降,請先檢查各電容是否異常(尤其是輸出側)

网友:
1.燒保險絲的重點通常都死2SC2625, 更換前記得量測周邊電阻, 射極端的電阻要注意有沒有變大
2.負載電壓降低, 輸出端電容全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hannahmo 大的指點,因工作關係,得找空閒時間檢查,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狼大果然好眼力!
我朋友看得起我這個門外漢,說讓我“玩玩看”,天曉得我哪行啊!
只好上來向各位前輩討教,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神助!
因工作關係,不常上線,我儘量找時間來“玩玩看”,
順便問個外行問題,請問MOV是哪個零件?
狼大,別笑我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 pemit 大的指點,有空我朝大家指示的方向檢查看看,有結果再上來報告,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電壓選擇開關附近,藍色圓餅狀元件,較小是Cy,較大的是MOV,可以看電路板上印刷代號

网友:
回复 网友D:

試著換掉板上所有矽二極體(黑色),含整流及快速二極體。極可能是因電流過載導致擊穿或漏電,此類零件外觀看不出,甚至三用電錶也量不出「二極體漏電」問題。

楼主:
今天根據狼大等各位前輩的指點,先把可疑零件先行拆下測量

1.先量壓敏電阻(狼大說的原來是這顆),沒短路,正常!

2.橋式整流,正常!

3.電容,正常!

4.開關晶體,2顆均短路!

下面這張為正常開關晶體

以上,初步檢查結果應是2顆開關晶體備擊穿短路

因我不是內行,所以把可疑的零件都買回來用比對的,請大家勿見笑!
我還沒把開關晶體焊上,在想不知裝上後會不會還有其他零件影響而再造成零件又被擊穿,
依各位前輩的經驗,還有其他地方需注意的嗎?
還有,主機板可以量對地阻值,請問各位前輩,這種機板如何量對地阻值?我一直量不出來,是我方法不對,還是要把零件焊下量才對?
謝謝大家的幫忙與指點!

网友:
交換式電源要量對地/對VCC阻值,要分一次側與二次側,一次側就是對橋整後直流正/負輸出作為VCC/GND,也可以找濾波電容的正極與負極,二次側就是對輸出端的正與負,兩邊因為隔離不能互量(正常也應該要量不到,若量的到阻抗表示有漏電了)
上述可以先測量兩晶體附近相關電路及元件有無異常,若無發現明顯異常可以先裝上,透過防燒負載上電測試,若燈泡大亮表示還有問題待排除,若只是微亮就可以採正常接線上電,並接上負載看看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狼大的指教,
關於量阻值方面,我試試看,
等時間充裕再來收尾,有結果再向各位前輩報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