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S232A這顆IC購買?

楼主(2011-05-03):
請問這顆IC,我找尋datasheet如下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DS232A
但我在IC其他網站找到第一列是一樣,其他二、三列不一樣.
不知道二、三列各代表什麼意思呢?網址如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419815072
可否請大大解惑一下.順便請問何處可以購到這顆IC呢?
感恩,謝謝.

网友:
RS232串列通訊IC ??

网友:
有代用的你查下列IC編號
HIN232
MAX232

楼主:
剛剛比對datasheet腳位及工作電壓都雷同.
謝謝大大,想請問大大
是怎麼找到代用IC的呢?
每次都卡關到這邊
只是第二、三列是代表製造商及代碼嗎? (0048B3和406AD)
目前只知道第一列DS232A為IC查詢用

网友:
因為除了232這個字眼外
旁邊那幾棵電容算是標準配備吧.

网友:
不用想太多了囉!直接一顆232馬上做掉了。「公板」的感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IC,我找尋datasheet如下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DS232A
但我在IC其他 ...

這是大廠的東西呀。

http://www.maxim-ic.com/datasheet/index.mvp/id/2902

怪的是怎麼沒有它的 mark.

它下方有一句.
Compatible with LT1181A and MAX23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