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筆記型電腦W3000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1-05-04):
小弟我有一台筆電W3000開機無畫面連接CPU的風扇轉沒幾秒就停了但電源燈持續量,接上除錯卡沒幾秒就自動斷電,記憶體已經擦過金手指,有什麼方法可以挽救陪伴小弟已久的筆電嗎?

网友:
w3的哪個型號呢?

网友:
手指壓 北橋 或 顯示晶片 看看 是否可正常開機. .如果可開表示 空焊了..

网友:
如風扇有轉一下..可能先手壓壓看北橋晶片或是 ATI 顯示卡晶片開機看看會不會起動..
往往都是空焊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