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轉帖】蘋果電腦macbook拆解

楼主(2011-05-04):
【轉帖】蘋果電腦macbook拆解
這個大家應該都沒看過~ 咱連【macbook】的RAM的型號 與發展歷史~都不知道 》《

看的順序【2a-1】[2a-1b][2a-1bc]..................[2a-1p]

===========================
macbook 2011年推出的新款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是對於這款macbook的拆機資料網上還是比較少的,蘋果的做工依然還是那麼精細,不過主要的一些設計還是和前一代的macbook基本一樣,比如說硬盤的位置還是設計在電池的左邊,只是上一代macbook硬盤上面的蓋子是不能單獨拆開的,而現在的這款是可以直接連同電池的後蓋一起拆卸下來,相對來說比以前更為簡單的拆卸了,下圖中我們先將電池上面的後蓋打開,開關就隱藏在機器的右邊位置如下圖中我們的案件位置。

【A】
【1】下圖中我們已經將蘋果macbook 電池倉的後蓋打開了,取出這個蓋子

【2】然後再將電池如下圖已經從上面往下面取出來即可

【3】電池取出來以後,我們將下圖中的螺絲位置都擰開一共8個,上面4個下面4個都是用來固定D面的

【4】螺絲擰開後,我們就能直接將D面的殼子從主機中取出來

【5】下面中間位置的還有幾個螺絲我們也需要將他們一個一個的都擰開,下圖中硬盤上面就是macbook 筆記本的吸入式光驅了,內存位置還是和以前一樣,那就是在電池的上面位置,如果更換內存的話不用拆開後蓋,直接電池位置就可以了

【6】中間的用來固定和增加筆記本結構的鋁鎂合金條現在就可以從主板上拆出來了

【7】下面要做的就是將主板上的一些接口和配件都插口,下面我們開始將macbook 拆機清理風扇,圖中就是風扇的電源接口,直接撬開即可。

【8】風扇位置上面還有幾個固定的螺絲 ,如圖中我們用紅圈標註了位置

【9】現在就可以順利的將蘋果 macbook的風扇從主板中拆下來了,如果要清理的話可以拆開慢慢清理了

【10】下面macbook主板上的這些接口,都需要我們慢慢的拆開才可以繼續將主板拆下來,圖中已經標註了那些排線的接口位置

【11】先將下面的這個接口和部件的螺絲擰開,拆卸下主板的鏈接位置,如圖中需要用工具或者直接拆卸下來即可

【12】下面的這個排線,原本是鎖定的狀態我們使用指甲打開鎖定狀態就能將排線從蘋果macbook主板中取出來了

【13】這里的也是一樣,這樣的比較輕松,直接撬開拔出來即可

【14】下面的這幾個排線都是一些類似硬盤【硬碟】以及光驅【光碟機】的數據接口,都是一樣的使用指甲或者工具撬開即可

楼主:
其他圖~ 原作者是放在 第2個帖子!!
所以咱 放在2樓。。。^-^

【看帖子的順序】【2b-1】 [2b-1b]   [2b-1bcd]   [2b-1bcde]   [2b-1bcdefg].........

簡單一句話【就是把螺絲  與排線】【全部都拆掉】

================================
【B】
【1】 屏幕 的排線就在這里了, 也就是macbook筆記本翻轉過來後的右上角,上面有個小提手直接提起來就可以了

【2】繼續將這些螺絲都擰開,有固定屏幕鉸鏈的也有固定主板的螺絲

【3】還有這里的兩個螺絲\\

【4】這里有個小的支架,螺絲擰開後才能順利的讓主板拆卸出來的

【5】繼續將這里的螺絲都一起擰開,如果需要將主板拆卸出來的話主板上的螺絲我們都需要全部擰開才行

楼主:
3樓~【詳細】拆解~ 筆電的LCD 屏幕

【3A】

【1】
看看我們各個角度都已經用卡片卡住了屏幕的位置
然後差不多的時候就可以將上面的這個框從屏幕中拆下來了,如下圖一樣  已
看看我們各個角度都已經用卡片卡住了屏幕的位置

【2】然後差不多的時候就可以將上面的這個框從屏幕中拆下來了,如下圖一樣

【3】已經順利的將這個也就是屏寬的保護東西一起拆下來

【4】這里是攝像頭的位置

【5】攝像頭位置的電路和數據排線,可以拆開了

【6】這里需要用手捏住,有點小技巧,慢慢的上下就可以拆來了

【7】如下圖中,我們順利的將這個塑料片的東西拆開了

【8】下面是【高壓條】位置,是用來給macbook A1278屏幕供電的一個電路,上面有鏈接線可以拆除

【9】可以看到下面我們標註的螺絲,全部拆除,

【10】擰開這些螺絲以後,我們就能將液晶屏幕從A面拆卸出來了。不知道你有沒有註意到屏幕最上面很多金屬的方塊,那個就是強力磁鐵哦,是用來盒蓋固定的呵呵

【11】順便的將屏幕從A面取出來,但是排線是從屏幕的骨架下面穿過來的,所以我們將屏幕的鏈接一段先拆下來

【12】屏幕上撕開膠帶,就能看到【液晶屏幕的排線】位置了,是不是隱藏的很好啊

【13】可以使用指甲或者工具將這個排線取出來,也可以使用一些輔助的工具

【14】這樣你就已經取出macbook的液晶屏幕了。 拆解內容 到此圓滿結束了!! 謝謝觀看!!

网友A:
補充ㄧ下,阿婆家的產品工藝設計水準很高,對我這種常拆蘋果機的人要動手前一定要先看官方的維修手冊與 iFixit,不然自己拆壞了就得花大錢換整個組件(還很難買到)。

常拆解不是因為故障或升級組件,是因為每隔一段時間就得拆開除塵或換散熱膏等,這樣才能讓機器活的長命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補充ㄧ下,阿婆家的產品工藝設計水準很高,對我這種常拆蘋果機的人要動手前一定要先看官方的維修手冊與 iFi ...

筆電機版灰塵因該少之又少吧!!
它不是吸上去就排出去嗎??
友也是鍵盤上面的吧!!我都用鍵盤模!!我還是習慣用一班鍵盤!!
有機會我也還拆一台比電!!家裡有一台朋友借我的筆電!!借了好久都沒環給他!!(4年了)
電池無法充電問題!!可能電池壞了之勒吧!!
有機會再來把它分解分享出來!!  說不一定連電池都還可以充電XD  然後環給他X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效能高風扇就轉的快,轉的快灰塵就吸的多,進氣口與出氣孔可有ㄧ段距離,等你拆開看就知道,除非這台機器都沒在用。

网友:
沒看過MAC的內部結構,開眼界了...

网友:
很精緻說...但拆卸很費力

网友(2011-06-03):
APPLE 的產品都是藝術品
難怪這麼多人願意掏錢 !

网友:
這個筆電用的是3和1的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