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400記憶體的220排阻哪裡可以買到

楼主(2011-05-04):
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有一隻 DDR 400 512M 的記憶體,已經過保了,日前拿一塊板子要做測試,安插上去開機兩三次之後就不開機了。
我用三用電表測量記憶體上的 220 排阻,其中有一顆 220 排阻測量出來數據大了其它腳位的兩倍,應該是有問題,想死馬當活馬醫。
跑了台中電子街要買 220 排阻卻買不到,不知道各位前輩能否指點一下,哪邊可以買到貼片 220 排阻?

网友:
建議尋找殺肉品...

网友:
廢電腦機板上!拆到你手抽筋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指點,之前只是稍微看了一下手邊幾塊廢機板,大略看過沒有相同型號的排阻,所以去電子街問了沒有之後,就上來問看看。
我會努力找找其它的機板上有沒有適合的,或許我該用電表量量看。

网友:
應該有啊,主機板上一大堆,你有注意找嗎????

网友:
廢版找不到的話,到電子零件店買應該也是買的到

网友:
癈板上應該會有很多

网友:
我看了
【A】
桌上型電腦主機板 【都是330】也就是【33歐姆的】!!

【B】
【220】【22歐姆】~DDR400[256MB]單面記憶體【一般都會有10個】!!建議拆報廢的記憶體!!

ps:咱正在拆一台    故障報廢不能使用的canon 相機【裏面 也有220的排阻】~不過只有【記憶體DDR400】體積的1/4~1/6
並不能替換!!  剛好咱有照片~所以咱提供照片給大家看看!!《--》照理說~如果筆電裏面有【也是size不合的】!!

楼主:
我找了幾塊機板,大概是機板太舊了,只找到 2 顆 220的。
今天 898D 剛從對岸寄來,準備拆下試試看。

bglmlm 倒是提醒我要注意大小,下班後再看看是不是一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