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Dell D420 筆電不過電

楼主(2011-05-04):
故障機型ell D420
故障原因: 接上電源, 狀態灯閃一下就整機沒反應.
            請問大大們,我應該由那裡先下手進行檢查,請各位幫忙教導

网友A:
首先....
1.換過變壓器試試
2.機板是不是有短路
3.開機電路追查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1.換過變壓器試試
2.機板是不是有短路

先行有進行過的動作
1,更換 變壓器 測試 狀況一樣, 閃一下就沒電.
2.原先是正常,就在中午關機後再開起就沒反應了.
3.請教 電源線路要怎麼著手追查?

                新手不太了解怎麼下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有試過不插電池只插變壓器可以開機嗎?
我遇過是電池把掉插變壓器可開機,然後再插回去就ok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有試過不插電池只插變壓器可以開機嗎?

有的,測試時有將電池拆下,才進行維修測試.

网友C:
電池端有電嗎?
電是否有真的進去
PL2 PQ3 PQ19 先量一下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端有電嗎?
電是否有真的進去
PL2 PQ3 PQ19 先量一下電壓

大大,   PL2 PQ3 PQ19 <指的是IC編號?還是?

网友:
變壓器接孔附近的零件編號
就是電進來的部分

网友C:
電路圖 看不懂再詢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圖 看不懂再詢問

謝謝大大指導.提供電路圖

网友:
  換顆 cmos電池跟放電試看看

网友D:
有試過用電池開機嗎??
先檢查變壓器接頭是否有電??
在檢查接上變壓器後~~主板是否有供電進來~~
再一一去排除~~
記的使用前先把主板的灰塵及動物小屍體整理乾淨再去試試看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試過用電池開機嗎??
先檢查變壓器接頭是否有電??
在檢查接上變壓器後~~主板是否有供電進來~~

1.有測試過 直接用電池按下開關 是無法起動NB.
2.檢查變壓器 確實有過電 ,量測電壓為 19V
3.似乎是過電,量測電話開關也有量測到3V.按下也會歸零 0V

現在是一面對線路圖來測量. 希望能找到問題點修好它~. 這麼一來 就能增進功力.

网友D:
你這款DELL是D420還是D43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款DELL是D420還是D430呢??

D420 機種

网友:
試試 記憶體 換一支看看..之前遇過記憶體壞或不相容 也會這樣....祝君好運

网友D:
我從電路圖上面看到DC/DC +3V/ +5V/ +15V  為TPS51120還是TPS51483所控制的
往這邊先查查電壓是否正常
Q37     STS11NF30L 是否有3.3V供電
Q40     SI4800DY-T1-E3是否有5V供電
用電路圖下去找找各個地方的供電是否正常
切記~~要小心檢測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從電路圖上面看到DC/DC +3V/ +5V/ +15V  為TPS51120還是TPS51483所控制的
往這邊先查查電壓是否正常
Q37  ...

了解~,檢查完.再上來向各位回報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路圖 看不懂再詢問

這個好,已收下,謝謝。

楼主:
DC IN 都有量到19V
量測到這個 看起來像 保險阻C423 不通, 這個是連接到網路卡控制 IC
接電在測量過程中, PL7 PL6 溫度一直往上升.

另外 沒有找到TPS51120還是TPS51483
但有看到一個  TPA6017 是這個嗎

网友C:
C423是電容
TPA6017是音效AMP

网友:
電路圖第七頁有power map,從那一頁,檢測各個方塊,按照時序上,哪些電壓該出來,哪些沒出來,還有,根據這個方塊圖,該出現的電壓,是否輸出有短路,如果有,需要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23是電容
TPA6017是音效AMP

了解~
再來努力~

网友:
不過電~其實可以用先從簡單的方式查看哪個IC會有發燙的現象先查起
然後再來就往開機線路上面查找
再一一的各個擊破

楼主(2011-07-11):
根據了線路圖,查看到編號 x1 故障會造成灯燈後就不動作.
x1 是掁震器? 怎麼檢查好或壞?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震盪器要用示波器測量
直接更換是最簡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震盪器要用示波器測量

殘念了, 不小時將震盪器 給弄壞了~.
請問能到那購的 震盪器.

网友E:
去光華商場或是電子材料行應該買的到
再不行上網拍也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光華商場或是電子材料行應該買的到
再不行上網拍也買的到

謝謝大大指導方向.
再來試一下~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