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電壓放大?

楼主(2011-05-04):
電晶體基極輸入12V,如何將電壓放大,並且可以調整電壓0~100V?

网友:
放大12v到100v首先這放大器需外加電壓超過100v以上
不知 forest162大 是要線性高壓放大器
還是0-100v電源供應器
或是電子式昇壓器

网友:
直流?交流?電流?

网友:
他的意思好像是說 如何用電晶體 將 12V  放大到100V
並且可以調整放大倍率

网友:
如果是固定電壓還比較好做
要從0V到100V不管是DC或AV
還是有困難度且會很複雜

往AVR方面去想比較快

网友:
如果 dc 12 V轉換成 ac 110 v ac (如果是給電器產品使用,國內電器電壓規格 是 110 v)
市面上有很現成電壓轉換器可買,價格也不貴  1000w 大約 1000元以下
且安全設計的很周到,不用擔心燒零件

楼主:
是用12V輸入基極,然後可以外部加上100V的直流電源,如果可以是交流的那麼會更好。
''輸入0~15(用可變電阻分壓),輸出0~100''可加外部電源100V以上

网友:
DC AMP肯定是你的首選

楼主:
請問DIAC與TRIAC兩個元件分別做什麼用?是如何動作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DIAC=雙向二極體
TRIAC=矽控閘流體

DIAC觸發TRIAC,以導通角來控制輸出電壓的大小
這兩者的組合,通常應用在交流控制
最常見的是"調光器" "調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晶體基極輸入12V,如何將電壓放大,並且可以調整電壓0~100V?

題意不清,無法作答。

在電學上,這個電壓,我可以看成是訊號,還是電源?
這成了大小訊號不同的基礎。

不知道你這個是小訊號的電壓。
還是要有很大很大很大電流的大訊號的100V電壓?

网友(2011-06-16):
如果是IN 0~12V   OUTPUT 100V  的信號放大線路 理論上10倍放大 即可滿足
但是 由於電壓高於50V 以上 較少IC會去支援
多以零組件方式 設計

參考CRT VIDEO AMP ( DC AMP) 以前映像管RGB 三槍驅動線路
VIDEO OUTPUT 兩個晶體使用 三洋2SC3953        NPN 視訊放大用        120V0.2A
上面晶體要散熱片 6*3 cm2  以上  下面晶體 不需散熱片  2n2222 可代用
不care頻寬  上面晶體可以考慮 其他耐壓120V以上~~100 *(1 +20%buffer)
R-load  3~5 W

早期crt 電腦螢幕  RGB 三槍驅動線路 就用這個CasCade

這個電路 電壓高  而且是CasCade  DC AMP
如果看不懂吃不透  這個電路不要用了 請當我放屁    也不用問 隔空抓藥
 射極電組 Re27 ohm 影響了 全部設計參數

45.42 KB, 下載次數: 52

559.98 KB, 下載次數: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