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Toyota Premio 中控馬達維修

楼主(2011-05-04):
故障情形,車子的左前門無法自動上鎖(必需用鑰匙才能上鎖)無法用遙控器,與中控上鎖,其他三門正常,手機照的將就著點看吧

紅色為要拆的地方

紅色為要拆的地方

把手向上往後拉

把手向上往後拉

中控把手向右推

中控把手向右推

往後拉即可拆下

往後拉即可拆下

拆下後

拆下後

拆下後

拆下後

固定豆中心點往下壓即可取出

固定豆中心點往下壓即可取出

車門內防水塑膠布小心撕開有黑色軟膠

車門內防水塑膠布小心撕開有黑色軟膠

紅色為六角鎖總成螺絲共有三個藍色為玻璃窗軌道通通拆掉,這裡不太好拆很緊 ... ... ...

紅色為六角鎖總成螺絲共有三個藍色為玻璃窗軌道通通拆掉,這裡不太好拆很緊 ... ... ...

取出六角鎖總成,內有塑膠卡吮要記好位置,好像有四個,一個接鎖心一個接外把手一個內把手一個中控開關 ... ...

取出六角鎖總成,內有塑膠卡吮要記好位置,好像有四個,一個接鎖心一個接外把手一個內把手一個中控開關 ... ...

網路買的中控馬達

網路買的中控馬達

紅色處用力壓即可抽出馬達

紅色處用力壓即可抽出馬達

拆開兩顆馬達固定螺絲換上新馬達

拆開兩顆馬達固定螺絲換上新馬達

网友:
恭喜完修,看來PREMIO中控比之前自己拆的小T還複雜許多

网友:
挖!!連修車的都來了~~自己DIY應該省下很多錢

网友:
請問樓主您在拆開后有上電試試嗎,如果有馬達聲表示齒輪掛了

网友:
拆解及檢查一下中控鎖,讓大家看看是否可以修理吧!

网友:
我也是開Premio的,看了圖片感覺自己拆了就裝不回了,這種時候我會選擇給人家賺,也恭喜原po完修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請問樓主以前看人拆過嗎,PREMIO的維修手冊不好找,不像ALTIS隨便抓隨便有,這種的問題往往最大困難在門飾板拆不下來,何況把手裡還藏了2顆螺絲,小弟以前幫人修1台MAZDA 626左後門電動窗升降機(鋼索斷掉)就是因為門飾板拆不下來放棄

中控鎖裡面就是1個馬達配齒輪,經由中控開關組送出正逆轉的固定時間電流開關鎖,會壞往往是塑膠齒輪掛點,因為磨來磨去就是磨那幾齒

网友:
小弟也是開這款車,中控部份功能還ok,不過前座座椅故障無法調整,這款車好像有這通病,不知樓主有遇到嗎?目前和toyota協調中,不排除找同款車車主連署.

网友:
我覺得再開個修車的論壇好了,幫大家省荷包!!

网友:
好贊唷  修到 車子了 哈哈 恭喜完修

网友:
啊,原來中控馬達放在那裡啊,之前換六角鎖都沒注意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控開關时完前沒聲音,問過修車同學,不送電機會很少,機乎都是馬達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下的馬達以分解,內部小馬達嚴重生鏽,將馬達細部分解將鐵鏽清除,重新上油以可以動作,只是那個塑膠外殼還沒黏回去.記得好像有一次洗車時隔天就壞了,猜可能是洗車時水跑進去馬達造成故障吧

生鏽的馬達

生鏽的馬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沒看人拆過,不過我想車門大都大 同小異中控六角鎖也都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座椅以經壞過一次,前車主(我姐夫)以經自費換過一次,老車了你以為toyota會理你嗎?這與安全無關你以為他會召回更換嗎?不過之前有召回換一個好像叫啥麼泵的,原廠叫回去換的,不用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給人家換約一千元,我買副廠材料400元,賺六百~~~~^^

网友:
以前玩HONDA k6時
也自己換過很多東西
像負極接地線、矽導線、變速箱電磁閥、車速感應器、火星塞、行車電腦維修....等等
不過扳手套筒也買不少
自己DIY樂趣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下的馬達以分解,內部小馬達嚴重生鏽,將馬達細部分解將鐵鏽清除,重新上油以可以動作, ...

大大
"洗車時水跑進去馬達造成故障"
要不要做一下防水
不然可能撐不久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自己DIY應該省下很多錢自己DIY樂趣多

网友:
解說清楚..如果能原馬達下去修復..哪就更好了n_136|反正你都已經換下來了..不如拆開修看看..:on_081|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連修車都有實例了 , 真好 ^^

不知大大有沒有換過或拆過儀表板的燈泡
儀表板的燈泡有一顆不亮
想拆卻不知如何下手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連修車都有實例了 , 真好 ^^

請問樓主您的車種,希望這裡的資料能幫上忙
http://www.yahooo.com.tw/newpage/CEFIRO.ht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車是2000年的premio~~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自己DIY應該省下很多錢.
自己DIY樂趣多

网友:
連修車都自己來!!真厲害!!ㄎ

网友:
哇~真厲害
diy 大工程

网友:
我的也壞過一次,我問過車廠的師父說,ALTIS及toyota最近這幾年都是壞這顆
,可惜那時候沒時間,不然我還真想動手修看看!

网友(2011-08-11):
直流馬達最好炭刷也換一換,
外殼如找到相同也換掉較好.

网友(2012-02-19):
請問一下。premio中控鎖控制線。開、關、訊號線位置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