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250 顯示卡維修

楼主(2011-05-04):
開機無法偵測到顯示卡 但偶爾可以
檢查是否空焊
更換電容無效
電表量測3055LA電晶體--->正常
上機量測電壓(發現3055LA 電晶體電壓異常)
取下3055LA 電晶體---> 氧化空焊 無法吃錫
更換25NF10L晶體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咱又認識到【一種   [不同型號]但是能替換】的電晶體^-^

网友:
多學習到一個代用晶片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