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大師解決我的疑惑一下吧

楼主(2011-05-04):
我公司今天的電路外包商說他做的交換式電源...不需要接橋式整流和半波整流
我真的嚇到了
這真的可以嗎...這電路還能動ㄟ...真是見鬼了...是我才疏學淺嗎
請各位大師解答一下小的的疑惑吧

网友:
說實在的, 我對這種電路架構滿有興趣的, 但無圖無真象..

另外..  這種電源供應器用在什麼地方, 是電腦用的還是..

楼主:
是用在LED的驅動上...定電流25mA 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在LED的驅動上...定電流25mA 12V

沒整流,那就量看看是交流還是直流呀。
還有....LED...那你只要加個限流的電容,也能動作呀。

要動作不難呀。只是要怎麼動。這就是問題了。

网友:
要份樣品,拆來看就學到了。

楼主:
我今天實測他的機子...吃1A的電流18v電壓...不到2小時機子外殼溫度超過60度...LED不正常閃爍...
我記得就算是交換式電源也是需要整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說的限流電容..是指限流電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說的限流電容..是指限流電阻嗎

老師在講你都沒有在聽。
阻值在這個名詞是"直流"用的。
阻抗是交流用的。

電容雖然在交流下是可以通的。可是還是有阻抗的。
電容的阻抗大小跟頻率有關。請查一下古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在交流的狀況下加電容當阻抗.會有頻率閃爍的問題
我們的LED是在工業攝影機上當光源的...
工業攝影機本身就已經有取樣頻率了...所以LED是這種方式做驅動的話
雖然在肉眼看不出閃爍但在CCD攝影機下會很明顯

网友:
  LED和整流二極體,都是屬於單向導通,基本上特性是相同的

  當LED接在交流電時,正弦波有正半周與負半周,當為正半周時如LED正端為輸入,即順向導通如同經過整流二極體一樣,此時LED發光,當為負半周時變成逆向不導通LED不發光

  因此LED接在交流上是會發光的,但因經過LED出來的電流沒有經過濾波電容,所以屬於脈波直流,不是純直流因此會有交流電的60HZ頻率,因此在攝影機鏡頭下會看到燈光閃爍

网友:
該不會是使用電晶體
直接取代二極體兼具定電壓定電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tsao大大替我講得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