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測距儀的LCD無畫面

楼主(2011-05-04):
話說這個工具時在想不出要PO在哪個分類,而壞掉的地方又是LCD,如果有不妥處在麻煩告知。

這個工具是2001年買的,放到至今要拿出來用發現,有量測的嗶嗶聲,但是LCD完全無字浮現,我就把它拆了,但還是看不出所以然,所以提出以下問題。

這是產品規格
機板,畫紅色方框本來是放LCD的地方,剛拆開就不小心被我弄散了
這張圖有幾個疑問
1.左邊數過來第二個黑色那個膠條怎麼稱呼?
2.他有分上下左右嗎?(要擺回去不知有沒有方位,如何擺才算對準金手指)
3.左邊第一個LCD要如何看有沒有壞呢?(也不確定是LCD面板掛了,還是電路板沒送訊號出來?)
這是我先暫時擺上去拍照,因為在拆的時候沒注意看怎麼擺
這三顆旋鈕有人知道是做什麼的嗎?側邊那顆有文章好像是寫在調測量距離的誤差值。但機板裡面那兩顆,不拆也調不到。

网友:
這個東東我沒用過, 更沒修理過..

不過我想, 基本的維修方式還是一樣的, 先看一下 IC(用 Datasheet 查一下)是否有電壓, 另外紅點(上) 應該是供給液晶顥示 IC 的振盪器, 看一下上面是唇有起振盪..

在左下方的紅點, 看了好像是陶瓷振盪, 也順道量一下在上面有無電壓..

网友:
這應該是超音波測距儀,LCD無顯示,要檢查導電橡膠、電路板接點與LCD接觸是否牢固
導電橡膠一般沒方向性
若是原本功能正常,裡面的旋鈕就暫時先別亂動

這儀器用的是CR2032電池,有需要的話也可以換新電池看看,用電錶量電池判斷好壞比較不準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