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MALTAKE TR2 500W電源供應器啟動即關閉維修
火..

楼主(2011-05-04):
一顆THERMALTAKE TR2 500W電源,故障情形為啟動後馬上關閉
首先檢查各輸出對地阻抗,發現到-12V迴路呈現對地短路
追查-12V迴路,一般的電源-12V因為電流需求不大,多為由二次側輸出電感上的一組額外繞組,由電感磁能感應出電能,經整流後獲得-12V,其電路上有一整流元件(二極體)、電感及電容,此顆電源也有將-12V導入電源管理電路監視輸出狀況,所以電源會關閉是因為電源管理電路無法偵測到-12V而關閉電源輸出
鎖定出可能故障的二極體後,開始進行拆卸,因為埋在一堆電容及電感下面,所以先移除二次側整流元件及散熱片
找到該迴路上的二極體
拆下測量後果然已經短路
找出同規格品換上,電源已可正常輸出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快猛狠準, 老師父的手藝..

^_^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
也感謝分享

网友:
狼大出手~~又快又準~換成是我可能要一個一個請下來量~~~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給狼大鼓掌叫好~

网友:
狼大出手果然不簡單,一般這種二次側的故障還不少。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手上也蠻多顆power有問題,真希望有狼大的快狠準,不用狠只要有快跟準就行了!

网友:
快又准是狼大的一向作風,狼大還是我的偶像喔!

网友:
真的不愧是狼大大 ,,,,,,,,,,, ~~~~~~   恭喜完修  ~~~~~~~ ,手上也蠻多顆power有問題, 研究中.

网友:
 狼大出手 果然是一針見血 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出招,果然不凡...

网友:
真的是受益非淺,努力學習、吸收中。

网友:
太厲害了~這麼快就可以知道問題所在果然是高手

网友:
厲害~電源小弟涉略未深,還請狼大多交幾招

网友:
太厲害了~果然是「師級」以上的水準。

网友:
真恐佈 我想完修不用1小時吧@@ 受教了

网友(2011-06-08):
狼大維修厲害,就連工具也小改

网友:
勵害吶!學習中… …

网友:
每次修POWER都亂修一通, 嗯......該把動作原理再搞清楚些.
狼兄真厲害

网友:
頭緒先搞清楚果然是最重要的n_024|

网友:
狼大出手果然"快"狠"準"
躲在裡面的小小二極體一下子被挖出來....
這顆TT很有份量喔,被動式PFC!!

网友(2011-07-23):
果然是武功高強...這樣也找得到..

网友:
果然是利害~~又快又準

网友:
大大一下子就找到問題點,真的很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