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板晶片解保護方法

楼主(2011-05-05):
高壓板晶片解保護方法

不到萬不得已.請勿使用.以免造成更嚴重後果

高壓板專用晶片去保護的方法:
晶片型號 保護腳 說明
CTL5001   5   對地短路
TL1451   15 對地短路
TL5451   15 對地短路
BA9741   15 對地短路
BA9743   15 對地短路
MB3775   15 對地短路
AT1741   15 對地短路
AT1380   2   對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對地短路
TL494   1和16 對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將外接電容短路
LFA3630   7和10 對地短路
tOZ960 OZ962 2 對地短路
VOZ965   4   對地短路
OZ9RR   8   對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腳
BIT3102 5   吸空引腳
BIT3105 4   吸空引腳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腳
BIT3107 4   吸空引腳
BIT3193 15 吸空引腳
AAT1100 8   對地短路
AAT1107 15 對地短路
OZ9938CN 3和6 對地短路
TA9687  12接10K電阻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
小弟有個問題...
請問什麼是"吸空引腳"???

网友:
很詳盡的資料..

吸空引腳應該跟對地短路相反.....把該腳跟電路板斷開不接吧

网友:
謝謝gkjnn大的分享...真是超實用的資料

网友:
感謝gkjnn大無私分享...高壓板專用晶片去保護的資料

网友:
看不懂作用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吸空引腳就是空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當高壓板進入保護會無法點亮胱.此時您只要去掉保護.馬上就可完修.點亮背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板晶片解保護方法

不到萬不得已.請勿使用.以免造成更嚴重後果

收到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請問什麼叫對地短路
怎麼做...能否告知一下小弟謝謝

网友:
把該腳接至GND就是對地短路

网友:
gkjnn 大大提供資料真是寶貴阿,謝謝分享:)

网友:
這是下下策!!但既然是下下策~~也是要用看看!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這方法  但是這應該是能不用就少用的方法吧 畢竟保護 是保護電路異常

网友:
謝謝狼大教導小弟感恩不境現在又學會一樣謝謝狼大

网友:
感謝G大大,,,,,,,,,,,,, 快速點石成金的方法 ,,,,, ( 對地短路 , 電線要不要粗一點 , 外接麥拉電容 600 V  ,  預防雷擊 ) .....

网友:
解除保護是維修過程中一種"暫時"的手段.
透過解除保護獲得充裕的測量時間,加快
故障區塊的判斷,解除保護是一種非必要的
手段,但是為了更快速更精確的判斷,解除
保護有時會成為一種不得不的手段.
當使用解除保護進而完成故障維修之後,
記得要將保護還原,最後還是要再三強調,
解除保護只是"暫時"的手段,除非您知道
解除保護之後該如何繼續追查故障,否則
不建議在對高壓板原理不熟悉的狀況之下
使用這種維修手段.
這一篇極為重要,大家可以好好收藏.

网友:
讚,謝謝大大 提供方法.

网友:
無私分享,精神可加,感謝!!!!!!

网友:
不知道去保護..會有什麼不好ㄉ是發生嗎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海洋兄看法,在沒找出真正問題就解保護,在燈管負載端異常時除會使電路因發生高壓跳火而燒焦/故障外,更可能會發生嚴重電擊等危安事故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來不熟電子電路及高壓板原理...

是不能領悟這篇的真理~~

那個人就是我...呵呵~~~

网友:
功力不夠看看就好~~不敢亂來~謝謝分享

网友:
若你去保護後,LCD可以正常顯示,你就很"好敢"的交回給客戶說修好了

就有可能會發生以下事件:

1.高壓板燒毀
2.燈管燒掉 or 燒斷接頭
3.老天爺知道會不會爆炸呢?

网友:
總而言之....沒有練過的,就不要亂搞阿

网友:
很好的用的“絕招”,不到最後關頭都不要能用的。

网友:
有風險的,要用這招最好有報廢的決心。板大有說(不到萬不得已.請勿使用.)

网友:
又學到寶貴經驗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2011-07-06):
很棒的一篇文章!可以增加維修的速度呢!!

网友:
小心火燒處n_105|

网友(2011-10-01):
去保護如果高壓打火.不就引火自焚了...不能算是完修喔!危險性高..

网友:
一回生 .二回熟.有失敗才有成功.謝謝各位大大寶貴資料>>感恩

网友:
謝謝分享寶貴心得!!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寶貴資料

网友:
請問ㄧ下 每一個高壓板是只有一個保護腳(就是找出大大所列中找出項目中對應一個點 ,還是有多個點?

网友:
感謝,收下做維修參考

网友(2012-01-25):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讚,謝謝大大 提供方法:)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記得要將解除保護還原===
請問狼大.海洋兄.各位大大要將怎麼樣解除保護還原呢?謝謝!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分享,要怎麼樣將解除保護還原?

网友(2012-03-12):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2-06-06):
很好的資訊,謝謝大大分享,功力不夠的可作參考,問題找到了 記得復原以免造成不可避免的危險喔!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沒想到還有這招。

网友(2012-08-24):
,謝謝大大 提供方法.(不到萬不得已.請勿使用)

网友(2012-09-24):
來多看看資料
多吸收前輩們所分享的菁華
感謝

网友:
感谢分享,正找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