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電膠 導電銀膠 傻傻分不清

楼主(2011-05-05):
導電膠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541369575
導電銀膠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675024929
請問如果在一個光滑鐵片上要焊上錫,除了將鐵片磨粗後再焊錫。
還有沒有別的辦法呢?例如直接用導電膠或導電銀膠將斷線處做修補,不想用焊錫的話。
有無優缺點呢?

网友:
如果有溫度變化造成銅片移動時,銅片之間的膠結強度可能不足以保持連接狀態.
也就是使用時,隨時都可能會有問題出現.

网友:
鐵片上銲錫 導電膠
還真是有聽沒有懂
鐵片是導電的東西,跟導電膠有何關聯??
在鐵片上塗導電膠有何意義??

導電膠有一定的阻抗,通常只是用來修補無法焊接的斷線處
例如"陶瓷基板""軟性基板"
如果是電流稍大的線路
建議找出斷線處兩端的焊接點
用OK線連接會比較好

网友:
鎖個銅柱.......拉出來就是了。

网友:
大大你試看看用焊油就可以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