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P45D3(MS-7513)主板维修成功

楼主(2011-05-05):
首先谢谢各位给予的支持,特别是sl10274chen老师。我的这块主板因为摔折了一个脚放置了一年有余,拿到手后先观察外观基本正常,就是在主板背面有一元件脱落。先把断掉的线路补焊上电开机,发现内存和CPU无电,查其他电压正常。因为摔坏的地方靠近内存供电区域,特别怀疑还有断线,但仔细查找没有发现明显断点。随着重检查内存供电电路,经测量U6(UP6203)的p21有二极管接到5VSB,但此处却只有1.5伏。怀疑5VSB到此的线路断线,用线跨接后主板恢复正常。后分析无此5VSB可能导致U6(UP6203)工作时序出现问题,使其无电压输出。初次维修主板,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分析不周,希望大家指正。

楼主:
另外主板背面的原件因无标号,查找确实困难,后来根据7519的图纸发现应该是一个电容器,现在已经补上。(未补前主板亦可以工作,并没发现异常).本想发图片上来,大家看看。但上传限制,不能发了。

网友:
范大哥您過獎了!
倒是小弟我真的要感謝您讓我上了一課。圖之後再補上來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这个块主板现在已告一个我段落,图我慢慢发上来大家看一看。我是初次维修主板,没什么经验,论坛里有很多限制,我也不是太懂也给版主添了不少麻烦。再次表示歉意。因为我不是专业维修的,手头资料和经验都很少,所以我很是苛求有关的图纸资料,因为线路板上的很多元件我都不认识,只能靠图纸资料慢慢分析研究,当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你方便的话,在麻烦您给找一下ABIT NF7的图纸。因为我还有一块这样的主板,虽然已经淘汰(不再使用),但我想学习一下,总结一些维修的经验。所以请帮忙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NF7的我這邊沒有。有時間再找看看囉!

不過,新手區的一些文章可以帶來一些主機板結構還有元件觀念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