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ion 18650 電池問題

楼主(2011-05-05):
請問誰知道這Li-ion 18650 電池他得容量多少..怎測試得知ㄋ..用電表或是簡單方法可以測試..有沒有人可以提示一下..像這邊http://bbs.pigoo.com/brand/store ... on=good&xid=163因為不知道容量..再傷腦筋中n_081|

网友:
圖片中 綠色 橘色 的是18340不是18650
18是電池的直徑,650是電池的長度
相同尺寸的電池,容量還是會有很大的差別
通常電池都是測量它的內阻
要測量容量我都會使用放電測試法

网友A:
18650一顆賣$50
不論怎樣都划算,買整組的更划算
因為裡面還有電源管理模組
該模組包含管理IC *一顆 & POWER MOS * 好幾顆

网友:
該商家沒有留地址,商家地圖是大陸 北京
18650單價$50元(自取),還真不知是NT還是RMB
自取的交通費都可以買一整箱了n_165|

网友:
原來後三碼是長度啊

沒見過 340,可能如圖片,多用在筆電電池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650一顆賣$50
不論怎樣都划算,買整組的更划算
因為裡面還有電源管理模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314535584
SONY SF-750 副廠電池Li-ion BATTERY SF-750 7.4V 3600mAh
這內有18650x4(賣回拆出確認是2串2併Panasonic CGR18650C-3.7v/ 2015mA淺籃色)跟電源管理模組.拆出來用是最划算一棵不到20.可惜賣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誰知道這Li-ion 18650 電池他得容量多少..怎測試得知ㄋ..用電表或是簡單方法可以測試..有沒有人可以提 ...

筆電用圓柱電池大都是18650他得容量看整組外觀串併,就知道單顆電池容量(或查單顆型號廠牌跟顏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大大有需要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有需要嗎..買多價格算便宜..自取看物..北市士林區n_09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北市士林區通河東街一段自取..有需要嗎..

楼主:
需要ㄉ大大門請告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你,目前暫時不需要了
原先打算自行更換筆電的電池顆粒
發現該電池內部有mcu紀錄使用狀態
因為無法刷新紀錄
更換電池仍然無效,宣告放棄...........殘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別顆電池機板取代你原有電池機板嗎...  我也想知道n_131|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是不行,就我所知,各家有各家的"識別碼"
我的是兩並三串 11.1v / 4400mAH的電池組
自行使用三顆鋰電池替換故障電池
進入筆電的電壓12.4V,使用變壓器供電,充電指示燈正常顯示充電
變壓器一拔除後,電池殘量從100%迅速掉到75%
三分鐘內剩下40%之後就進入LOBATTY待機狀態,然後就關機了
三顆鋰電是全新的3.7V / 2600mAH
進入LOBATTY時的總電壓還有10V以上
所以不是放電能力不足,應該是電池內部MCU紀錄時間到了
該壽終正寢了

我的電池廠牌是:BENQ     型號是HS5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有未拆的 ASUS U5F 的電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