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4P8X 開機沒畫面 代碼1716

楼主(2011-05-05):
一開始是可以開機進系統
但會容易當機
以為是PCI網路卡接觸不良(主機板內建掛了)
努力清一清後,正常了

然後跑測試軟體一個多小時後,又當了
診斷卡代碼是 1716 顯示卡插槽異常嗎?
查顯示卡附近的 MOS
APM2054N 發顯一腳電壓偏低
換新的後,正常開機了
檢到軟的...

補充說明
如果主機板不開機
可以先朝 APM2054N 量電壓
發現 APM2054N 很容易故障
APM2054N 的問題已經處理兩片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減到軟的維修成功

网友:
換這個已經不算軟了吧
恭喜完修

网友:
哦學起來,以後就知道APM2054N 的電壓多少!!!

楼主:
另外請問一下
我找 apm2054n TO-252 datasheet
有好幾種,不知道應該正確要看那一個

网友:
APM2054N5這電壓是多少??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不算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