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哪位大大能提供一下白牌PC220A-22吋LCD如何進工程模式

楼主(2011-05-05):
最近維修一台白牌PC220A-22吋LCD,故障原因是不過電,更換DC-DCIC後正常使用,2天後不知是因為按鍵版開關短路還是我自己不小心在調整時動到設定,導致現在畫面要進入WIN桌面時,一直顯示不支援解析度,推薦以1600*1280解析度使用,是否有大大能提供進入工程模式方法。
驅動版型號:KR533VTMDS164 V1.2
這張版我搜尋好久都沒有販售,而且不能以一般LVDS公版改機,因為這台是TMDS規格,煩請大大指教。

网友:
你的螢幕不支援這解析度吧!拿別台螢幕把電腦解析度調下來就好!不須要改版!

网友:
這應該不是螢幕解析度的問題吧,這應該是windows桌面解析度設定太高導致螢幕不支援,你可以在開機時按"F8"進到"Windows進階選項功能表"選擇"啟用VGA模式",應該就可以最低解析度640*480進入windows了

网友:
可嘗試更換EEPROM,看看MCU是否會自行寫入預設值

网友A:
這台我有LG 23型,面板是LG ,這面板本來是用在蘋果的螢幕上,這ㄚ六也真厲害改驅動板用在PC上回收到現在已經用很久,你講的情形我也發生過,後來更換高階顯卡就不會出現了, 我現在用的是9400GT.另外問一下你也是接16 V變壓器,我是看外殼上標示接的,但總覺得怪怪的,按照蘋果原本的規格應該是24V,ㄚ六改成16V都很燙,變壓器已經掛了一次修好繼續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機殼說明是接16V,驅動版規格是輸入12V,看過屏的資料須驅動電壓是15V,所以安全輸入電壓應該是16V。
註:目前狀況說明----原修好後以7300GT顯卡解析調整1280*768使用正常,使用2天後調整選單內容,發現有按鍵卡住情形,多次調整後螢幕即出現不顯示,跳出解析度建議畫面,換其他主機使用結果相同。
一、現在主機開機畫面LOGO顯示正常,進入BIOS無畫面
二、開機LOGO顯示後正常開機,WIN載入畫面正常顯示,無法顯示到桌面。
三、以P4主機M64顯卡可正常以800*600及1024*768使用。
所以猜測應該是案件發生卡點時不小心誤動重設定而未發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有LG 23型,面板是LG ,這面板本來是用在蘋果的螢幕上,這ㄚ六也真厲害改驅動板用在PC上回收到現在已經 ...

16V變壓器會熱應該是耐電
流過低吧,我是換16V4.5A的

网友:
eson0724大,你這個問題讓我思考了好幾天,我也有跟上游(一些公版生產廠家)聯絡過,結果那些工程師給我的答案是公版一般沒有工廠模式,如果遇到類似這種情況都是直接重新燒錄新的程序,且這一塊是凱旋的板子,凱旋已經關門了,我想程序也是不好找,我想應該找其他tmds的板子來替代,驅動是另一種選擇

楼主(2011-06-09):
爬文結果@@ 應該要先更換24C16N,等盧大貨到中 !! 書上說TMDS規格在市場上是曇花一現 , 所以數量極少 要找公版也很困難 訊號轉換版也很少.......... 頭大@@

楼主:
更換24C16N更換後,無效。
把畫面轉1280*960顯示器右半部約1/5會有黑色區域不顯示部分
目前知道解析度只支援800*600 1024*768 高於這個解析度 重開機之後均為不支援
還有比較麻煩是 開機畫面LOGO會顯示 進入BIOS無法顯示 @@
不知是何原因
還有哪需要檢查請各位前輩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