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顆APL1117是故障嗎?

楼主(2011-05-05):
這顆APL1117是故障嗎?

网友:
你這顆應該是好的吧..
後面沒 18、25、33 .. 代表這是電壓可週整的..

參考一下: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APL1117.PDF

另外, 建議一下, 提問時, 詳細說明一下.. 例如這顆是用在何處? 為何認為它是壞的? 如有附圖那就更帥了..

楼主:
其實我在開機電路的文章
找到這一顆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P4P800-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