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pl2 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5-05):
故障情況:無法開機(不能觸發)
處理情況:先檢查clear cmos跳帽及電壓正常,再來打atx插座上的阻值都正常沒短路現象,量測開機排針電壓2.5v,好像有點偏小~
這片io有掌管開機部份,接著短接開機排針,量測排針的 68(psin)腳電壓有高低跳變,67腳(psout)也有跳變,再來看72(pson)始終都保持高電位,XD~應該就是你了,給你跳變你不跳...
接著就直接殺io,無鉛真難下,風槍370精了快2分鐘才下來= =
開機排針電壓也回復3.3V了^^,再從廢板找顆同型號io回焊回去
再次觸發還是不開機,再來詳細檢查開機相關元件時,發現石英晶振兩腳沒壓差,都是0.12V,當電表筆碰觸32.768石英晶振時開機了,於是直接換了振盪器,再量兩腳壓差就有 0.16v及0.11v(這邊都沒拍照,就是查開機相關元件而已)
再次觸發開機了^^
也看得到漂亮的畫面,完修~沒什麼照片請看官們將就的看^^

网友:
掌握PCR三大主要原則的典型經典維修例!!
加上仔細扼要的完整說明,真是太令人感動了!!

网友:
好棒  不過 我不太懂  "打atx插座上的阻值都正常沒短路現象"
還不太會 有空學一下

网友:
這篇好像跟我發的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28763-1-1.html

量 石英晶振兩腳
電壓也是0.12 跟 0.42

明天再來檢查 IO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利害!!那IO都拆下換新~~我要買熱風槍!!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情況:無法開機(不能觸發)
處理情況:先檢查clear cmos跳帽及電壓正常,再來打atx插座上的阻值都正常沒 ...

請問這塊板子的IO型號是?
另外怎麼知道是 67 68 72腳的是開機的條件
還有就是如何得知IO有開機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io是華邦w83627ehg-a,查它的datasheet就知道拉~

网友:
我的是 W83627THF-A
沒PSON
不知道該怎麼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據我所知,w83627thf系列都有參與開機,但還是有例外,也要看你的南橋晶片而定,例如大多數intel 、nv橋都會搭配io或板廠自定的開機晶片,sis及via大多是南橋本身開機~
或者你也可用替換法直接換io看看~
供你參教~

网友:
問個問題.......
我有一塊主機板無法開機  asus cuv4x
CPU風扇有轉,主機板上面的StandY_BY_LED 不亮
照版主的方法量測石英晶振兩腳沒壓差
兩腳分別對地的電壓都是3V
電源供應器量過,電壓大致正常,有換過其他可用的電源供應器
無法開機,沒有逼一聲

麻煩大大幫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板上的Stanby燈沒亮,表示正常的5VSB電壓出問題,先朝這個方向找看看~
建議先將論壇裡的文章看過,了解一下上電時序才會有思路

网友:
不開機.是這塊板子的通病嗎n_083|還是不一定

网友:
5VSB正常,電源供應器各個電壓都量過,一切正常
不管是單獨測電源供應,還是插入主機板來測,試過很多次
若是ic出問題,也只能放棄,因為沒材料可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