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N3302畫面異常

楼主(2011-05-05):
請教各大大..
這樣畫面還有救嗎???
先上來問問..
若是面板問題就不想拆直接還給客人了....

网友:
ㄚ凡 面板+1

网友:
ㄚ凡換偏光膜會好

网友:
面板沒有壞

网友A:
找盧大買偏光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盧大買偏光片

感恩,長壽大這個時候還會想我,呵呵

网友:
應該不是偏光片的問題
好像是t-com的問題

网友:
你的圖又不是發文者的圖-------------------ㄟ是踢坎

目測偏光不良

你的圖示整體泛白--檢查踢坎電壓

注意看樓主圖片與你不同

內行人一看畫面就之

网友:
面板背面偏光膜老化變質造成,如照片,除更換偏光膜無其它維修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這樣的圖片是要更換偏光片 這個我知道
謝謝您提供 說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發文就是什麼都不會嗎 我會的你不會
故障機找你修  全台就你會而已嗎  你技術還未到家
你的發文大部分是 要零件而已 這個就很偉大喔

网友:
這裡是互相學習討論問題的地方,跟自己的觀點看法不同,也不用文字刺激對方,好好說就好了

网友:
偏光片故障也算面板故障一種,32吋的偏光片我想盧大也沒賣吧,要換大尺寸偏光片, 我想也沒幾個人會換,如果更換失敗那事先有跟客人溝通過嗎,如果換失敗是不用負責任還是要賠一台給客人,不要錢沒賺到,小朋友已經從口袋鮮跟你說再見

网友:
小弟放棄!!這問題太難了~

楼主:
結論出來了..
應該是偏光片壞掉..
我把電視關掉後...
有看到表面類似起水泡的樣子....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答案是最好 , 謝謝您的釋疑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故障點是會誤判
也不該用刺激的字句吧
先進提攜後盡是這最大的動力吧
用於高之態 對於後進 是有缺公平

謝謝您p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