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V 主機板RAM部分故障維修,擋28(已解決)

楼主(2011-05-05):
這片主機板的部分RAM插槽有問題。

症狀:上兩槽皆擋28;下兩槽正常;記憶體是正常的,故確定為上兩槽有問題

已檢修部分:
1.記憶體圍的五個820uF 6.3v電容皆已更換,沒有修復
2.插上RAM打阻值卡(見照片1),打阻值皆正常
3.以示波器對RAM阻值卡上的時鐘做測量,皆正常(量下面正常的兩槽來比較,波型皆有,且一樣)

1.上兩槽插記憶體時,除錯卡擋28

2.這是主機板照片之一

3.這是主機板照片之一

再來該找那個部分檢查呢??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官方使用手冊這塊主板要先插滿藍色插槽A1、B1,
才能插黑色插槽A2、B2
如果只有單一隻記憶體就優先插B1,

网友:
印象中
K8 ram 如果是單一條,好像是要插在 B1(藍色),不然每個插槽都是看看吧

另外要不要查一下 APM2054N MOS的電壓
或是
那裡有高溫的變色的情形

楼主:
真的是這樣耶!!!
果然照各位所說的就正常了。。。。。。(電壓先前有量過了,有3.3V)
(本人都玩Intel的,所以對AMD很外行,沒想到碰到這種事搞了幾個小時。)

网友:
好像ASUS 有一批 K8 的主機板
如果是單一條 RAM 插槽有特別的位置

恭喜完修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問題解決了就好~恭喜
題外話問你一下為什麼你的標題可以修改,我怎麼不能修改,
是權限的問題嗎?還是我不會用
找來找去只有看到 ~編輯~
但是點擊~編輯~ 只會跳出
對不起,你的帖子從發表到現在已超過 1440 分鐘,不能再進行編輯,請返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問題解決了就好~恭喜

帖子只要超過一天
就不能編輯了

沒超過一天
都還可以編輯,當然標題也可以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了解~謝謝了!
我記得以前是都隨時可以更改的,好像有發生有人自刪文後來才改成現在這樣的吧

网友:
請問一下
同樣是a8v
如果過電不跑碼
可能要先檢查哪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可要看很多文章、下很多功夫了。
就大家常提的PCR,是個大題目。

需要自己多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