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nu 元件疑問

楼主(2011-05-05):
請問有同塊板子的大大
可提供此三極體編號嗎
懷疑故障原因是電源線拔掉在插入
BIOS還要設定

抱歉上張圈錯地方 應該綠色JUMP的附近

网友:
我的是紅色的2極體說~
版本1.0

詳細大圖可以看

圖很大..按小圖變大張的..

楼主:
還是很模糊A
可以告訴我嗎

网友:
在板子的右下腳(接SPEAKER/POWER ON/RESET....針腳地方)
有D10和D11

就和您要的地方D9是一樣的...

网友:
那個位置是D1
編號L43
用酒精洗過+放大鏡+強力LED燈確認過...
除非真的眼殘..

楼主:
有可取代的嗎??
網拍上好像沒有再賣 = =

网友:
BAT54系列的...
http://www.s-manuals.com/smd-files/pdf/b/bat54_series_n.pdf
L43算是BAT54C

網拍找BAT54C就應該有了~

楼主:
不好意思在請問一下KL3
要找哪種系列的

网友:
KL3也是BAT54C

二三極管IC管體代碼(也叫貼片代碼,打字,印字,絲印,markingcode,top mark等)的原始型號,為研發、維修、採購提供服務,幫助您節省寶貴時間

我也是上網查的...有錯誤麻煩趕緊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