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瓦斯爐改裝方式

楼主(2011-05-05):
我家的瓦斯爐是桶裝的,要改成天然的,請問各位大大我要如何著手呢?希望港都郎大再幫我上一課,謝謝,小弟不甚感激,肛溫阿

网友:
只要更換瓦斯嘴就好了 大約500元含工資喔
或是您有認識的天然氣工程人員 應該不用錢
這是附屬的服務喔

网友A:
因為燃料發熱量不同,要更換為加大的火嘴.

网友:
我也曾想買這個火嘴,上網找都買不到。

网友:
如果您花了好幾萬
安裝天然瓦斯管線
叫天然氣公司免費幫你改

要不然就把瓦斯爐的瓦斯噴嘴出口
拿手鑽鑽大一點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為燃料發熱量不同,要更換為加大的火嘴.

更正:
液態瓦斯與天然瓦斯不同之處不是(發熱量)
而是(壓力)

网友:
必須更換瓦斯調節模組!
天然氣的孔徑比較大,因為壓力比液態(桶裝)瓦斯低,必須以較大口徑供應!
為何粗工知道呢?因為這也是粗工本行
這不算改裝,只是更換規格!
粗工家的瓦斯爐才算是改裝,改成呼呼叫的火力,就像快速爐一樣,但是畢竟不是快速爐的瓦斯調整器,火力稍比快速爐差了些微!

网友:
改成天然氣的, 請先確定有無此需要, 費用很貴的..
另外要改的不只瓦斯爐, 像熱水器也要改..

可參考以下資料, 再做決定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 ... 09&last=851868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正:
液態瓦斯與天然瓦斯不同之處不是(發熱量)
而是(壓力)

偶認為熱值也是有影響一點點啦
假設現在兩種供氣壓力都一樣
爐具的設計上
桶裝瓦斯用的,噴嘴孔徑還是要小些
因為它熱值較高,所以量少些就夠熱了

至於瓦斯調節模組
是不是調瓦斯和空氣比例用的啊?
實際上影響不會很大
還是把噴嘴鑽大就可以用了

為何雷克斯知道呢?因為雷克斯在天然氣公司服務過一陣子
講到把噴嘴鑽大
熱水器的可是要鑽約十幾個洞耶

把噴嘴鑽大,這個動作稱為改爐
有次有間做香腸和肉鬆的工業用戶改用天然氣
公司的男生,幾乎全都去支援改爐了
因為鑽頭很細
有的同事年紀稍長
鑽半天都對不準
結果就弄斷了~

网友:
桶裝瓦斯改裝為天然氣,其實是非常簡單的,拿開爐頭會看到銅製的噴嘴,加大噴嘴內出氣孔就可以.可以拿到廚具行或瓦斯行請他們幫忙改,天然氣公司也會幫客戶改,如需零件可上網查詢 (統領公司),有零件賣http://www.ton-lin.net/tonlinweb/

网友:
好像聽說改一改不是很好用..最後還是要整台換新ㄉ...不知道是改裝不好還是哪邊出問題n_083|

网友:
依據消防的教官說過!!
液態瓦斯比較重!! 所以會漏氣時!!會留在房子裡!!
天然瓦斯比較輕!!所以漏氣時會往天上飛!!
所以天然氣比較安全!!
因該是這樣吧!!以上內容大概忘記!!隨便打打

网友:
瓦斯比較危險
電視常在報
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2011-06-21):
還是換專用的安全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