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B故障主機板未完修

楼主(2011-05-05):
Pigoo網網友大家好
     這片P5B主機板也是網拍買來的,故障原因是不開機,但最後還是沒能完修......
   圖片說明1)ASUS P5B 主機板,965晶片組
             (2)背面有拆焊痕跡
             (3)內建網路晶片RTL8111B的背面銅箔熱到變色了,懷疑有短路可能

    CPU Vcore供電部份的電容底部開花,前一手使用者大概操得太兇了吧~~

     上電前檢查有無短路的地方...發現CPU 供電有短路,5V及3.3V的對地阻值也很低
     ,5V對地阻值偏低,猜想應該是那個內建網路菁片造成的,至於3.3V對地阻值低的原
      因,可能就要再找找了........

     電容拆掉後,對地便不再短路了,把680uf/4V換上後,確定Vcore供電已無問題

     拆掉網路晶片後,ATX 20+4P電源插座上的5V已不再短路了.

     先上假負載,結果很令人期待...除錯卡五燈全亮,量CPU Vcore有1.27V,記憶體供電
     1.78V...先前量PCI A14那張照片對地阻值"0082",實際有3.4V....,接著換上真CPU
      RAM,顯卡........結果是不開.......

     發現時脈IC會燙手...旁邊14.318晶振也怪怪的,待機兩端電壓1.531V及1.565V,開機
     1.549V及1.577V~~~這好像沒啥變動...換一顆晶振結果還是一樣..請教過Combawa大
     ,前文提及ATX Power插座3.3V有短路現象,時脈IC又會燙手,猜想是IC over了吧!?
      這顆IC網拍找不到,也沒有datasheet可查...暫時先放著,等找到零件再試試了.

网友:
這顆電容掉了?

网友:
clock量一下有沒有電壓喔!.....PCI。

网友:
話說........怎覺得j大的圖裡面沒有CR2032電池旁紅圈內的那顆?
還是版本不同,改成8腳的IC了?

應該是我看錯了,的確改成8腳的BIO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量過~~
PCI A14,A15正常...
PCI B16-->0.6V

楼主:
回复 网友B:

(1)BIOS改成8 pin封裝:

(2)文末那張圖中的貼片電容是小弟拆的,拆下後仍舊對開不開機無影響.

网友:
回复 网友C:

john_avatar大,B16電壓似乎怪怪的......小弟我手邊之前修的P5B量到的卻是1.7V左右。

啊!沒注意看到.....您已經懷疑時脈產生器了......窘! 所以這個B16的電壓很明顯就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pci B16的電壓正常應該在1.1~1.8V之間,而手上這片P5B的時脈IC又會燙手
.....它故障的成份很高,目前沒殺肉板可拆零件,先擱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pci B16的電壓正常應該在1.1~1.8V之間,而手上這片P5B的時脈IC又會燙手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ICS9LPRS5

是這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是ICS9LPRS552AG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