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面板用沒二個月螢幕的排線斷線又報修~是否正常?

楼主(2011-05-05):
請教各位大大,我一個半月前不小心將msi X340的面板撞破(仍可看見畫面只有破的地方沒畫面),拿去台中某電腦公司換面板,當時更換面(保三個月)收4300!今天我的msi X340又沒畫面心想該不會是主板壞了,試插外接LCD在NB上的vag上,哇!有畫面耶,那一定是螢幕有問題~~因還在三個月的保固就拿去給原來的公司檢查,他說我螢幕的排線斷線報修要1200元!(修NB真是錢坑)請教各位大大,螢幕的排線容易斷線嗎?還是之前更換面板時他們弄壞了,隨便接上沒接穩導至現在沒畫面。還有更換排線1200在行情內嗎?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网友:
換棑線1200?你被黑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行情價在多少呢?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明天要去領回nb時再拿故障排線看一下!謝謝

网友:
nb去年我有一台換過面板,
記得好像是2500.
排線沒換過不知道,

网友:
會不會面板又壞了!故意說是排線~~跟他要回面板跟排線

网友:
朋友筆電黑畫面,我拆開是主板到螢幕的排線半斷,原本送微星原廠,沒拆就開價伍仟元。找出來銲條新線就可以了,有前例可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100&highl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A:

P大~~
華碩EEEPC...我之前幫朋友送一台也是斷線
報價3千....
原廠不黑我們怎麼會有錢賺...

网友:
我們做修理的,當然要比原廠便宜.
但也不可能便宜到吐血.
那只是行情價.
不然人家學修理是學假的.
不用交學費嗎?
有付出才有回饋.
回饋的東西,不值得你再投入.
那會的人只會越來越少.
上來分享,只是大家有管道學.
或是看看有沒有沒想到的.
該給人家賺,就要給人家賺.
不想給人賺,就自己花時間搞.
就這樣.

网友:
我懷疑沒斷線
只是當初維修PIN沒插好 拿來拿去鬆掉
所以沒畫面了
這只是猜想 僅供參考

网友:
記得如下回有送修東西要把壞的拿回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分享!壞品已拿回來,但還是看不出那裡有問題,算了以後換別家好了!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C:

ㄚ彰大如果有空的話你可以拜託請他幫忙幫你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謝謝你~~下次有問題就直接找阿彰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ㄟ!大仔!
不能說被黑啦!

网友:
有可能排線氧化了.....
至於1200元算是最基本的了~~
原廠的排線~~簡直是天價...
一般也買不到..除非自己做一條線...
或是拆報廢的面板排線..

但我可以確定的~~筆電的排線沒那麼容易壞.....
等多是氧化影起的~~但原廠不可能幫你清排線..
都是直接給你換新的..
所以~~1200元算是900元的檢測費+300元的材料費..
這樣算~~就知道為何會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