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電容相關問題

楼主(2011-05-06):
請問這顆電容標示102k 1kv
電容表量出為1.02nf,但類比電表用歐姆檔為開路,
1.沒有先充電而後開路,是否已經損壞?
2.1kv代表耐壓1000伏特嗎?
3.網路上有看見陶瓷電容也有相同規格,與這顆電容又有甚麼分別呢?
   看起來又很像Cx旁路電容的~XD

麻煩大大解惑,謝謝!

网友:
電容介紹:
http://bbs.pigoo.com/thread-11192-1-4.html
電子元件基礎(裡面有一個pdf檔,可下載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96-1-1.html
建議您可多利用搜索,這個論壇"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有一點誇張)。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因容值太小,指針表請用X1K的歐姆檔,會比較容易看到充電時偏轉的現象
2.未有其它標示的,則為DC最高耐壓,用在AC上耐壓要打折(除非原本耐壓有加標AC或"~"符號)
3.應該是跟Cy很像,一些便宜的電源會用陶質電容代替,與正統Cy差異在於Cy有安規認證,且標示交流耐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