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ASUS U5F 不開機

楼主(2011-05-06):
為了安裝偵錯卡

拆機到目前這個樣子

那個鐵殼能拆嗎?
我不太想把右邊那些版子都拆開

http://i.hotimg.com/s/q29euvh

直接破壞掉行嗎?

==========
解答是:記憶體壞掉了

网友:
檢修卡不是裝那的吧.....
應該是裝在無線網卡這~mini pc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來是『那裡呀』

選錯洞插了,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
接了也沒用吧~~

楼主:
插好了插好了

http://i.hotimg.com/s/7d6afRX

出現的錯誤訊息如附圖

說 CPU 方面有問題
主機板檢測正常
這樣的狀況,對我這樣的新手來說,大概沒醫了吧

网友:
可觸發,有排除記憶體問題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說換記憶體,試試看嗎?

那我可能要去借一台來 抬肉 了

网友:
記憶體及記憶體插槽先清潔乾淨後裝上去試看看情況有沒有好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先把加上去的記憶體拆掉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讚!一瞬間就解決了我的問題

原來是『額外增加的記憶體壞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是記憶體壞掉
用橡皮擦清一清金手指試試

由此證明除錯卡不一定準確
只能當初步判斷
目前機器很多都不支援除錯卡
尤其筆電跟桌機的跑碼本來就不同
所以靠經驗能判斷80%

我是看到照片你有外加記憶體才請你先試試
能做到不整台拆機而單看狀況就能判定問題才是強者
我也還在學習

希望你能在實例發完修帖,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除錯卡供參考 我會見議用2碼的即可  部分 機種 那類除錯卡是沒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