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1913無電源簡易維修

楼主(2011-05-06):
機型:ACER 1913
故障狀況:上電無電源反應,電源指示燈不亮.
維修流程:1.此機型為外接19V變壓器,因故障原因為無電源,故先換一顆正常的19V變壓器進行測試結果一樣無電源.
                  2.拆機目視高壓板及AD板均無爆容,因無電源亦有可能是按鍵故障,於是先量按鍵板的電壓結果都没有電壓,可見AD板没有運作起來,於是量AD板的FP1 的3A貼片保險絲(燒了),拆下此保險後再量CP19 及CP20 兩顆SMD 電容但並無短路現象,心想運氣這麼好嗎?只燒保險?當然不放心直接更換保險上去,於是先用一根細銅線代替保險絲,大膽上電去馬上聽到輕輕的啪一聲,果然後面有短路,馬上斷電量細銅線(没燒斷),但CP19及CP20已呈現短路現象了,拆下CP19及CP20測量後確認CP19這顆短路了(原來是這顆要壞不壞的,還好没直接換上新的保險絲).
                  3.CP19 SMD 電容因找到大小相當的故以16V/10uf的電容代用(要注意+-極),上電測試没有"啪"的聲音了,按下開關哦哦還是無電源反應,再量按鍵板嘿嘿有電了(四顆有5V,唯獨電源開機鍵只有1.5V),這下好解決了搬出順興大的必殺技(WD40)===>有5V了,按下開關電源指示燈亮了ACER的LOGO也出現了,最後換上3A電阻保險管,清理焊點後組裝回去測機完修了.
後記:因為拍照技術很差,所以只拍一張重點維修區域的照片,抱歉了!

网友:
LCD動作分析很清楚~感謝你的分享~~也恭喜你完修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 完修.

网友:
這個算是通病,恭喜完修!

网友:
檢測過程清楚明嘹~~感謝分享

网友:
以記下這通病!!以前都不知道~~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