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東穎惠而浦冰箱無法除霜.......實例

楼主(2011-05-07):
近日剛好有這個案例
也順便拿出來做為實例

整個蒸發器多結冰了
檢查壓縮機運轉中 可以斷定溫度保險絲及電熱管是OK的
就剩下TIMER及恆溫器了
如何測試恆溫器的好壞   就直接將定時器轉到除霜位置量其電流
如果有電流 則恆溫器 溫度保險絲 電熱管都是OK的 問題就出現在TIMER了
沒有電流就是恆溫器掛了  (溫度保險絲及電熱管是OK的 )

測量溫度保險絲電熱管電阻 84Ω

真正的兇手就是它下圖的恆溫器    蒸發器的溫度下降至0℃以下時恆溫器接點還無法復合
當TIMER走到除霜位置時就無法除霜  此時TIMER 一直在運轉 經過十幾分鐘後又走到
運轉行程壓縮機運轉  就這樣周而復始  無法除霜

因為恆溫器斷路 所以timer會一直轉個不停

下圖恆溫器 把它換成小長方形的  0至13℃

依上圖東穎惠而浦 WRN38NPF8 的電路圖
除霜定時器 在除霜時是停止運轉的
等待除霜完成後蒸發器的溫度高於5或13℃時 恆溫器切開後
TIMER 開始下一個行程的運轉
但如果恆溫器在0℃以下時接點無法復合的話  TIMER就會持續轉個不停
轉到壓縮機運轉行程  轉到除霜位置時壓縮機停止運轉 但也無法除霜

通常溫度保險絲或電熱管熔斷TIMER就會停止運轉 壓縮機也成靜止狀態

下面的TIMER  之前已被人更換過了

网友:
原本計畫明天晚上繳交心得報告...卻被樓主捷足先登~~~~
小的碰到的情形跟大大是一樣...
一年前....TIMER被換過.....除霜不完全....壓縮機就運轉..
改為日系接線...至今仍在使用中~~~~
一個月前....小的換修除霜開闢(13度C舊品)....前幾天回鍋~~~
經檢測為"舊品不良"~~~(錯誤示範)~~~~~
但小的現仍不解..5度C...和13度C的差異性???

再度感謝滷大...及tsao 0427大 兩位先進的指導~~~

補充內容 (2011-5-7 01:04 AM):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大大此機型製造年份是哪一年製的,這線路跟我之前所了解的惠而浦線路不大相同,以前看過的TIMER是裝在冷藏室內,但看大大的照片像是裝在壓縮機旁,就我以前的了解惠而浦冰箱在化霜時TIMER是會持續運轉的,但看大大的線路圖是不會運轉沒錯,因有好幾年沒碰過惠而浦冰箱了,是否線路有變更過,還請大大告知
  大大的線路圖照片不是很清楚,是否可請大大再照清楚一點, 感謝大大的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一台是大宇生產,
TIMER在冷藏室的是聲寶聲產,
兩者TIMER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滷大解惑

网友:
講解的很詳盡
以後冰箱結霜就可造這案例維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許是產地以及機鐘的不同 設計上會有所改變吧
至於要再得到詳細的資料 目前有困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來說明一下恆溫器5度c及13度c的差別  在於切開時間點的不同
除霜時蒸發器的溫度上升到5度c時  恆溫器切開  除霜完畢
壓縮機可以在較短的時間裡再次起動制冷
而13度c除霜的時間就比較久了
在以前的例子中常常遇到蒸發器除霜不完全
所以實物的運用上就比較想用13度c

各位大大對於恆溫器5度c及13度c的差異 是否有比較精闢的見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來說明一下恆溫器5度c及13度c的差別  在於切開時間點的不同

請問大大...兩者是否可以互換????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兩者是可以相互運用  但要如何運用自如 這要看各人的經驗了
前陣子 k09210117 大大的冰箱  73度保險絲常常燒斷
如果沒有其他因素
我會改用5度c的恆溫器 也可以將13度c恆溫器降低一格
來縮短除霜時間 才不至於常常過熱燒斷
有時候蒸發器除霜不完全 我會將恆溫器往高處移或改用13度c
也要考慮到除霜電熱器電阻的大小 會有影響
ps: 以上是對玻璃電熱管的推論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大大詳細的回覆
小的如遇到除霜開闢不良..
無論是日系或美系..一般都是以13度c代用(因零件取得容易)...
唯上次是"舊品"不良,所以回鍋~~
日系冰箱除霜電流經檢測是1.多~2A
而美系冰箱除雙電流高達3A
殊不知13度c一般的承受電流是?A
所以心中不免會怕怕

楼主:
RE: 東穎惠而浦冰箱無法除霜.......實例

回复 网友C:

如果以(它的兄弟)溫度保險絲可承受電流10A   那恆溫器的設計值最低也有10A

補充說明: 我還見過 (出廠設計) 以雙恆溫器 串聯方式接線 下次遇到再拍照

先補一張雙溫度保險絲  東芝 GR-450V  雖然顏色不一樣 但都是76度C

网友:
恆溫器   溫度保險絲   是同一樣東西嗎??
我記得好像還有很多術語     我之前去買一顆  結果老闆跟我說喔喔5度C= ="
我還真不知道怪怪的常用術語   大大是否能提供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恆溫器:在管盤溫度上昇至5或13度c 時開路:溫度高,表示已將霜消除,可以停止除霜.
溫度保險絲:過熱時(76度c)熔斷:避免加熱時因控制失效,發生過熱問題

网友:
嗯嗯!!看來要多休幾台冰箱我可能才會比較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以(它的兄弟)溫度保險絲可承受電流10A   那恆溫器的設計值最低也有10A

瞭解..
那小的稍微可以放心一些..

网友:
維修十原件詳細說明 真精彩 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