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NU MS-7270 主機板維修協助

楼主(2011-05-07):
故障原因,不過電不啟動(風扇不轉)。
測試:拔去小4pin 還是無法啟動
有5VSB電壓(測量紫色與黑色間有5.12V電壓)

請求各位大大指點維修方向

网友A:
先查論壇的文章
"" 開機電路 ""
去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論壇的文章
"" 開機電路 ""
去查看看

大大我看了可是不是很懂,我想開機電路可以慢慢檢測..

我強迫開機(短路綠色黑色)除錯卡出現了以下

网友:
強制開機能開,那麼就是修開機電路囉!

网友B:
IO可能性比較高

補充內容 (2011-5-8 09:02 AM):
...不過..這塊是MSI的...其他的問題也可能有

网友C:
這張主機板, 橋, IO 有參與開機, 但是最後由 MS-6 去拉ATX 綠線,  ATX 的 power good 也是發到 ms-6,
所以 IO, MS-6, 橋, 待機條件都要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可能性比較高

補充內容 (2011-5-8 09:02 AM):

他是連啟動的啟動不了~如果這塊MSI會這樣的話

大大您覺得我直接找一快相同型號的IO晶片換上去能成功的機率大嗎~我該賭一把嗎?

再補充一下:上次忘了說,我測量開機腳PWSW兩腳間有3.2V左右電壓,不過短路後就是不啟動~

网友B:
MSI的專用晶片掛掉機率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I的專用晶片掛掉機率超高...

請問大大專用的晶片是哪一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張主機板, 橋, IO 有參與開機, 但是最後由 MS-6 去拉ATX 綠線,  ATX 的 power good 也是發到 ms-6,
所以 ...

看來還是要按照步驟一個解除~至少3個步驟橋、IO、跟MS-6(這個是什麼),這三個步驟如果都完成了應該就能開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ms-6這顆就是MSI的專用晶片啊ms-5 ms-7 這個也都是

网友:
那麼多人都有修過這塊阿
有可以告訴我那篇的三極體的編號阿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ms-6這顆就是MSI的專用晶片啊ms-5 ms-7 這個也都是

請問大大:
大大我在主機板上的IC仔細地找了~沒有一顆叫做MS6的

他的全名是什麼壓 還是可以請老師幫我畫個圈圈呢:)

補充:剛剛又測試了,開機北橋IC有溫度,燙燙的(這塊主板好像沒有南僑)所以是否可以確定我的橋沒有問題呢?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网友C:
ms-6 近照

ms-6 近照

ms-6 遠照

ms-6 遠照

先量待機電壓
ms-6 17腳(5VSB)  5V
ms-6 42腳(RSMRST#) 3.23V (到橋,表示待機電路OK)
開機針 3.25V
io 61 3.25V
晶振,電池那邊就不量了

按下Power

io 68腳(到power botton) 低..高
io 67腳(到橋)  高低
io 73腳(橋回來...slp_s3#) 低 高
io 72腳 (去ms6 13腳) 高 低
ms6 13腳
ms6 14腳(到atx綠線) 高 低

夠清楚了吧.........腳位都查了, 你參考看看, 我自己也練習一遍了....呵!

(題外話.....很多人說RSMRST#是從IO出來的, 這張主機板就不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wja12345大有告訴您在哪邊有一樣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量待機電壓
ms-6 17腳(5VSB)  5V
ms-6 42腳(RSMRST#) 3.23V (到橋,表示待機電路OK)

挖...開機的腳位定義都幫他查出來了阿..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是我之前圈錯地方
現在這張才是正確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開機的腳位定義都幫他查出來了阿..

我這是會吵的小孩有糖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待機電壓
ms-6 17腳(5VSB)  5V
ms-6 42腳(RSMRST#) 3.23V (到橋,表示待機電路OK)

ms-6 17腳(5VSB)  5V ...5.12V OK
ms-6 42腳(RSMRST#) 3.23V  ....3.23V OK
開機針 3.25V  ...1.2V(有問題,沒辦法啟動)
io 61 3.25V ...300-380mV(有問題)

按下電源按鈕沒反應所以沒辦法測試~

這是否表示我的問題在IO晶片~換了就好摟

网友C:
引用 楼主:
ms-6 17腳(5VSB)  5V ...5.12V OK
ms-6 42腳(RSMRST#) 3.23V  ....3.23V OK
開機針 3.25V  ...1.2V(有問 ...

Io 沒供電怎麼會工作, 要猜IO, 也有可能

兩種可能,
1. 3VSB 沒出來 (應該不是這個, 開機針還有 1.2V ...應該是被拉低的)
2. 有吃3VSB的零件壞 ( 網卡...io...南橋....先摸摸看, 有那個還沒開機就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是會吵的小孩有糖吃嗎~~

那是我剛好有這張主機板, 又在研究開機電路.........順便幫你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 沒供電怎麼會工作, 要猜IO, 也有可能

兩種可能,

大大我剛剛麼沒有覺得什麼地方熱熱的~

但是我開機後(強迫開機,短路電源綠色、黑色)發現MS-6 IC很熱~(我在測量時想說會不會IC虛焊,在CPU旁很熱,所以用熱風槍、銲槍補焊了一下)

我馬上把電源拔掉後來發現MS-6 IC有焊錫短路,我用吸錫線處理完後....在測42腳200mV無電壓n_033|
17腳5V ..OK

這樣是連同MS-6IC都掛了對吧n_123|

MS-6(專用IC)+W83627EHG(IO)能找的到嗎...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剛好經過順道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