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汽車冷氣機濾網更換失敗

楼主(2011-05-07):
最近新聞說,一般人常常忽略汽車冷氣機濾網的更換
上網查了一下,有批Lancer竟然沒有冷氣機濾網!
反正很好拆,就拆吧
有些車種在駕駛座油門右側
Lancer的是在右邊前座的手套箱後面
伸出中X食指

往自己方向摳

拆掉這個零件,剩下的就簡單了

果然沒有冷氣機濾網!
有濾網那批,長方形那塊,原本是左上右下鎖螺旋的塑膠擋板
沒濾網的,直接蓋住,沒有螺絲,因為不必換濾網
太好了!省起來!
可惡!偷工減料!

有人把它割開過,裡面空蕩蕩的,可直接看到鼓風機
可是一旦割開,就要裝濾網,然後鎖擋板
因為還沒備好料,所以就先不管啦

网友:
也不一定說不好啦...
保養時就不用換濾網了,維修單有打的話,記得要翻桌就是了
另外,似乎有濾網但是沒更換的話,其實更糟糕的樣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會不會30當初忘了裝?
偶要呼籲30
當心騙子多了,傻子到時不夠用

网友:
自己也有輛30的.而且也是在右邊前座的手套箱後面
濾網本身就很容易髒,也會影響出風量
所以大部份都是使用者自己更新
而且去買冷氣用的活性碳濾棉回來自己裁,又便宜又方便,
不過有Lancer車型沒有裝,這倒是很令人意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廠或副廠的濾心設計,類似引擎的空氣濾心
其中的濾紙部份是折成鋸齒狀,進氣面積較大
自己剪的話應該只能弄成平面狀
還好它很容易拆,常更換應該還好

至於這一台的濾心,可以說是生物科技的結晶
就就就是鼻毛啦

以前的30很長進
動力表現,硬是逼得本田把VTEC裝在臺灣的洗屁股1.6上
沒多久,原本185寬鋁圈的備胎就變成了175寬的鐵圈
現在,連幾百塊的冷氣濾心也省了

网友:
說不定哪天開一開就把方向盤拆下來了
現在的車子零件用料都COSTDOWN的超嚴重
我家兩台ALTIS 我姐早期買的車門感覺比較好關,我的一定要用力甩才關得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蛤~頭又大也會這樣啊?
也許可以鬆一下螺絲,調整一下車門的卡筍位置

要不就仿照高級車的作動
看看是否可以裝上強力磁鐵後
輕輕關第一段,第二段就自動吸上關緊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就是國民車啊

好玩的是.....原廠附的帶遙控器的鑰匙,從鎖螺絲的地方裂開
換一個新的粉貴啊.......所以我是拿當初附的的備用key
發動車子是ok的,妙的是,我沒辦法用它開後車箱
原來帶遙控器的車鑰是能開的,不過要稍微用力轉才行,備用的則是轉到key快斷了還是沒動靜
所以我一直覺得是那個鎖太爛了 ~_~

网友:
這一款Lancer,高階一點的車款有裝,基本款的就偷掉了

要加裝的話,建議先買一塊原廠的回來裝
後來在更換時,再換裡面的濾心即可

原廠濾心的有一個塑膠外框
副廠的就沒有了

原廠現在一片售價是500元

目前COSTDOWN最嚴重的車廠就是toyota了,都是偷在看不見的地方
而且都是重要零件

网友C:
跟我的虱目魚位置一樣ㄋㄟ,
前陣子拆下來清,挖哩ㄌㄟ,五告胎哥
2004的車,2011才清第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虱目魚位置一樣ㄋㄟ,
前陣子拆下來清,挖哩ㄌㄟ,五告胎哥
2004的車,2011才清第一次 ...

虱目魚原廠的冷氣濾網有分無活性碳和有活性碳的
也可以用3M或是HONEYWELL的冷氣濾網剪一剪下去做替代

网友B:
以前SAVRING同好網站就有在教了
我也是去買HONEYWELL活性碳的來換
不然每次回30都擺出要我換新的一樣.
HONEYWELL的買一包回來就能用很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SAVRING同好網站就有在教了
我也是去買HONEYWELL活性碳的來換
不然每次回30都擺出要我換新的一樣.

我就是參考幸福家族的教學自己動手的
我又不在原廠保養
坊間保養場又說那個不用換,別聽原廠虎濫
自己動手,前後不用30分,省掉一筆錢

网友:
當初幸福家族也還有分北中南3族
現在都進總網了,
以前還蠻有趣的,除了貼紙外,還有冷光儀表及冷光LOGO
EXI 6人座的,再過個2,3年大概就要換車了,

网友D:
我的7~8年沒換,上個月心血來潮,自己拆了換,不拆還好,一拆嚇死人,髒到不行
所以,板大您的原廠就沒有裝,想必風仁必定髒到不行,有可能會影響空氣流量與品質
您都已經拆到這樣的地步了!
建議把他割開,買一個有框的濾網(約500~800),自己DIY換換吧! 未來只要買單片1~200的濾心定期更換即可
讓冷氣壽命長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7~8年沒換,上個月心血來潮,自己拆了換,不拆還好,一拆嚇死人,髒到不行
所以,板大您的原廠就沒有裝 ...

lmu99大大

rockice大大
都勸偶要自行升級
偶就慎重考慮準備搜尋購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lmu99大大

rockice大大

若你只要框的話,我去原廠領貨時有看到有師傅換下的話,
再請他幫我留一個起來,免錢的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你只要框的話,我去原廠領貨時有看到有師傅換下的話,
再請他幫我留一個起來,免錢的 ...

這摸好呀
如果有的話,運費處理費別客氣,其餘就麻煩 lmu99大了
偶再去剪濾紙

有個小問題請教一下lmu99大
這台冷氣風量有4段
結果2,4沒反應,現在只能用1,3段
是這台的通病嗎?
拆那裡好像很複雜,都還沒敢動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摸好呀
如果有的話,運費處理費別客氣,其餘就麻煩 lmu99大了
偶再去剪濾紙

拆是滿簡單的啦,卡筍要小心一點

風速開關是這台車的通病沒錯,風速開關還滿難分解的
我有一個去原廠廢料區撿回來的備品,風速開關不確定是好的還是壞的
若你要的話,就給你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是滿簡單的啦,卡筍要小心一點

卡筍是在左上左下右上右下那四個長方形的洞嗎?

唉呀,糾甘心耶,如果找到舊濾心,就一起有勞 lmu99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卡筍是在左上左下右上右下那四個長方形的洞嗎?

唉呀,糾甘心耶,如果找到舊濾心,就一起有勞 lmu99大了. ...

是的,那個用手就可以拆下來了

固定面板那四顆螺絲拆下,有一條導線是控制 冷/暖氣
另一條是控制出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那個用手就可以拆下來了

固定面板那四顆螺絲拆下,有一條導線是控制 冷/暖氣

再繼續拆下去
搞得偶好想換車上劇院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