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995年的檯燈維修

楼主(2011-05-07):
家裡最近3個1995年買的檯燈掛了

推測是底座內的電子安定器上的元件掛了

(推測是安定器上的2顆MOS型號是ST 9531 BUL130) (這個有替代品可以用嗎?)

我之前是拿了2個17w左右的省電燈泡上的原件(上面的2顆mos)

來替換

可是還是一樣不過電

我該怎麼開始察修

网友:
還是請您把圖PO上來,比較容易找到高手指點! 指點!

网友A:
建議先測量低阻抗電阻是否有開路或阻抗變大
您拆下原件沒有測量數據何以認為是它損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棕色 104K 400V電容拆下,用電錶10K歐姆檔量是否為低阻值。此電容易被高壓擊穿。
另那2顆22uF 250V電解電容可用 10uF 250V新品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測量低阻抗電阻是否有開路或阻抗變大
您拆下原件沒有測量數據何以認為是它損壞 ...

會推測試mos壞掉

是因為有4隻一樣的檯燈

壞了3隻

量了好的那隻在mos附近的電壓(忘記量哪一點了)

對應去量壞掉的3隻出來的電壓都低於好的那個(3隻都不同)

MOS拆下後用簡單的三用電表量過

6顆一樣的MOS出來的數值也都不一樣

所以才推測是MOS壞掉

网友:
樓主您這是幾W的,一般來說27W用E13009代替,25W用E13007
不過這種電燈電路板上大多有保險絲,您這片沒看到,有沒有分開量板上的元件是否燒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你把電子元件搞錯了,MOSFET (場效應電晶體--單載子放大元件),
BJT (電晶體--雙載子放大元件),兩者外型及功能一樣,但是腳位及動作原理不同,不可代用。
你的案例要用BJT (電晶體),BUL138   (HIGH VOLTAGE FAST-SWITCHING
NPN POWER TRANSISTOR),不可用MOSFET會燒毀周邊零件。
PS:此類檯燈我修好過一台,實戰經驗。
可代用品很多...列舉一二
KSE13006/13007
KSE13008/13009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的圖太大了,請看一下版規,
把每張圖縮小到100kb以下,減小開帖時間。

補述:
建議將每圖檔縮至100kb以下,上傳至 pigoo ,一來開帖順帳,二來避免掉圖。

网友:
這里2樓【有  破解版的 免安裝縮圖軟體】~喜歡的話~可以下載使用
咱已經用 這套縮圖軟體【一年多了】!! 上個禮拜【才發現】【可以改成】【英文版】與【繁體中文版】的使用介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28539-1-1.html

ps:能把【上百張的圖片】【 400k 的】       【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縮圖到[90kb]以下!!  不過電腦最好是要選擇【雙核的】比較好^-^

网友:
跟電燈有關的可用2SC4977代替
或找耐壓900V/55W以上的規格

网友:
請問它的保險電阻有開路嗎?

楼主:
我還在查修電路

目前打算使用以下這個拆開的省電燈泡的元件來修復

不知道可否

ps.我已經用acdsee盡量縮小圖片  可有些的還是要1xxK  我都丟到http://imgur.com免費圖床去

以下是打算拆來用的省電燈泡的照片

网友:
你的省電燈泡電容器鐵定不能用(鵬龜) 功率電晶體應該可以使用,但是 檯燈的電路和省電燈泡的電路不同喔!! 檯燈燈管因為只有兩隻腳,沒有向省電燈泡四支腳有燈絲加熱的問題,我猜想他的啟動激發電壓比較高吧!瞬間把燈館內的氣體游離而發光,經驗上褐色的電容器有可能短路或是組抗變低而無法啟動,還有可能是DIAC壞了(小藍色二極體),限流電阻 4.7歐姆假如燒断路的話,電晶體應該就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檯燈的電路和省電燈泡的電路一般是一樣的
檯燈燈管只有兩隻腳~另外兩腳接電容做啟動
DIAC或啟動電容壞掉燈管會不亮OR亮旁邊

网友:
假如省電燈泡是因為故障才換掉,則內部元件可能也壞了,要換上前最好先測量,以免做白工或是造成更嚴重損壞
一般用電晶體的自激式電子安定器若發生晶體擊穿,則其E極限流電阻容易跟著燒斷,可以往電晶體週圍電路元件下去一一檢查
有些檯燈的電子安定器並無燈管開路保護,若是燈管已經故障/開路或未裝燈管下點燈會燒晶體,必要時也要檢查燈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