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ASUS A6000筆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1-05-07):
小弟有一台無法開機的ASUS A6000筆電,板子是A6V Ver2.2
拆解後發現此處電容爆裂了
於是用10uF 25V代替(不知道原來那顆的容值手頭上也只有這顆)
換上後也是不能開機.
間單做一下檢查
10uF那顆電容的正極對地的阻值為463.DC電源插上後所有燈號會閃一下,未按power時北橋開始發熱.
按下power後電源指示燈會亮但是無法開機,北橋,南僑,網路晶片會發燙.
目前應該往哪個方向測才好呢?不太敢上電測應為南北橋都蠻燙的.
麻煩各位大大了.

网友:
先測量那顆電容對地有無短路
那個地方會爆電容問題就不單純了

网友:
抱歉沒看清楚
南僑,網路晶片會發燙<-先量這附近的電容有無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裡有電容對地阻值只有28左右

右下角有貼片電容對地阻值只有28

右下角有貼片電容對地阻值只有28

我有用打阻值卡量記憶體跟CPU接北橋的對地阻值.
CPU接北橋有一點對地阻值是54其餘為244.
記憶體有一個槽數據線對地是524其中有3點開路,地址線阻值386其中一點為開路.
這樣北橋還有救嗎.

网友:
北橋溫度高是正常應該沒壞,
印象中網路晶片不應該會發燙,
cpu的電容不常壞測量時應該卸除cpu才準確

楼主:
背面沒上CPU,不過有裝打阻值卡這樣有差嗎?
北橋溫度高我知道,不過只插上DC電源就感到溫度很高了.
南橋跟網路晶片道是要開機一會才會發燙.

网友:
10-25L  那顆是電容阿!!!我還以為是二極體

网友:
水銀電池有電嗎?
不上水銀電池是變壓器進去會自動開機,
只插上DC電源北橋就感到溫度很高代表電進去就開機了,
此時x700應該也會燙,
你不開機量量看北橋是不是有電壓,
正常是觸發後才有後級供電

沒用過打阻值卡所以我也不知道,
直覺問題不出在北橋,
你應該先把這台的開機動作搞正確再來考慮下一步

一步一腳印我相信你會成功的,歡迎繼續討論,
別輕易放棄.............

楼主:
手上沒電路圖也不知道該接著量哪裡,只知道應該有地方短路.
水銀電池有電,目前就算不開機也不太敢插電太久,怕越來越嚴重.
目前有疑問的地方都不是短路的地方.

网友:
應該先從爆掉的電容查起
你好像還沒量過該點甚至任何一點的電壓

不要怕有時燒掉反而更能確定問題點
這台是你自已的嗎?
既然都壞了那就沒甚麼好顧慮的
想辦法弄出來就對了
如果是客人的那就要先三思
基本上只要不要越修越糟就還有機會救得回來

网友:
不要著急上電啦,先查下各個電感的對地阻值,阻值異常的把取樣電阻拿掉分別測前端和後端啊,估計供電通路上就有問題咯,還有上電用的適配器嗎?or可調電源?電流幾何啊?

网友:
往電源管理IC下手看看
例如 MAX8743~MAX19992等等
正常的筆電插上DC變壓器的時候北橋南橋是不會有動作的~~
會有熱的現象表示有IC已經失去控制了~~
電容應該是無法承受高壓而爆了~~
你應該先接上DC變壓器後不能開機~~
用手去觸摸各個元件看看~哪裡會發燙~就從那邊下手~(記的要帶塑膠手套唷~防靜電一下)
然後再慢慢往北橋南橋供電下手試試看~並且要小心唷~不然災情會更嚴重喔

网友(2011-06-11):
待機時電流是多少?

网友:
哪兒電容爆應該超壓了,對地電阻5xO(量cpu底部電容對地電阻),應該是cpu用的2v以下,查電源管理IC(MAX8743~MAX19992)還有配合的MOSFET

网友:
不知道是否修好了嗎?
建議既然網路晶片跟南橋發燙..
就先把網路晶片拔除後再試看開機有沒有問題....如還不開那南僑可能也跟著去了..
祝你好運

网友:
我想會不會是通往北橋的一處電壓沒有出現
導致其他北橋供電端變成大電流導致未開機就出現北橋發熱的現象
查一下北橋主供電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話就要殺北橋了.....
我想說應該是北橋一處供電電壓故障導致北橋其他電路出現大電流的現象而產生高溫

网友(2011-07-11):
一插上电北橋就發熱,你扭扣電池有上嗎?没上的話,你一上電是會自動開機的,所以南北橋發熱是正常的,如果你有上扭扣電池,這就不正常了,這要查是不是有短路,沒短的話再查上電時序和rtc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