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Q35T-AM 零件詢問

楼主(2011-05-07):
請問這塊板子上的
BA8R1F
8 pin
請問這顆IC是做什麼的,有datasheet嗎?
感謝前輩解答.

网友:
有可以是AO4622
如果有實拍圖就更好確認了

189.19 KB, 下載次數: 60

楼主:
感謝大大,剛剛想拍相片可是相機剛好沒電,找時間補上
目前這塊板子開機無訊號,除錯卡無顯示,有電源.
沒上CPU時會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反覆不斷
cpu旁MOS下管GSD三端皆無電壓,上管D極有12V.
APL1086三隻腳的電壓分別為5.08V 3.29V 2.04V其中2.04應該是3.3V才對
南橋旁晶振兩腳電壓為0.26V 0.17V待機跟開機後電壓皆相同.
目前還在找IO的datasheet,請問APL1086的問題該查哪?
南橋有無啟動又該查哪呢?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A:

APL1086電壓是對的。
沒有上CPU,沒有給PWM晶片data,那就沒有電壓給MOS,自然就會.......

楼主:
忘記補充
沒上CPU會重複開機,上了CPU就不會有這個情形,但是MOS一樣沒有電壓.
我目前只插20Pin的電源,有需要插24Pin的嗎?

网友:
有一個經驗分享,這類高等級板子,請拿雙核心CPU測試比較準,低階賽揚已不支援

网友:
檢查CPU座是否有虛焊

楼主:
shopnokia大大說對了
的確不支援低階CPU,這也算學到經驗了.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