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7300GT 256MB顯示卡破圖維修(GPU加焊)

楼主(2011-05-07):
這張是客戶今天換的
853A拆焊台到貨一段時間了...說到這個有點...
我明明是訂110V的...結果是來220V的,沒關係一樣可用
要寄回對岸換...想說算了...

最近我這邊弄台3HP單相220V的空壓機,220V的電又是問題...
我這邊電,台電進來是220V單相3線,但房東施工時沒有拉220V部份
就110V跟中線,供所有的室內電...連電表都是110V...(可能是房東想省錢...)
只好重拉...分220V跟110V,電表改用220V的...
這電表是房東裝的不是台電的,所以沒差(有跟房東說過了)

回正題了...既然"拆焊台"到了
來練習一下吧...這次先玩加焊

一開機就破圖了

來看本尊

準備助焊劑

放上拆焊台,打入助焊劑

下面預熱中,隨時要注意溫度

一直到差不多200度,上面準備加熱
因溫度計也是有誤差...要到多少要看PCB面積

上面熱風槍開330度,加熱一樣隨時注意溫度

到差不多時就可以拿起來了,等待冷確
再裝回測試...畫面不再破圖了

算完修了...
話說這片是無風扇版本,容易溫度過高空焊
尤其是最近的GPU,都在比溫度的...所以我個人絕對不買這種"靜音版"
改天還是要裝風扇才行...
謝謝收看

网友:
這種靜音板的顯示卡除非散熱器設計夠好,
不然建議加顆風扇上去
恭喜大大修復成功~

网友:
那個溫度計是紅外線測溫槍嗎?

网友:
這是7300大顆的喔
一直有個疑問7300和7600的chip能共用嗎?

楼主:
那是紅外線溫度計沒錯
是連同853A一起買的,還有買錫球,鋼網,錫膏,無鉛錫絲
畢竟對岸到這邊運費不便宜,一次買多一點比較划算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恩~~看來大大準備好!BAG了...........

网友:
用看ㄉ好像很簡單.自己動手就有問題n_081|

网友:
原來沒加裝散熱風扇會造成這麼嚴重的問題!
下次買顯卡要多注意這點.

网友:
這樣加熱好像也不能撐很久!!常常都會回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