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東元ST3001AM 不能開機,指出燈不亮

楼主(2011-05-08):
(求助)東元ST3001AM 不能開機,指出燈不亮,電源板有待機電源12.1V
,AD板保險絲OK,測量AD板零件找不到故障點,有測量故障時的電壓
,請各位前輩,幫忙看那裡的問題...  謝謝

補充內容 (2011-5-8 09:07 AM):
左上角保險絲故障時的電壓0.31V
,請各位前輩,幫忙看那裡的問題...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大.您這台的POWER ON電壓和5VSB電壓似乎不見了.應該是電源板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g大謝謝...附圖..請問斷開( 開機電平)測得電壓
                        這樣會是電源板有問題嗎?

网友:
液晶電視和液晶螢幕最大不同在power供電方式.液晶電視電源板不只供給驅動板12v(12v通常給音效用.新型的給18v).還會有一組5v的power on電壓和一組5v的sb電壓.您不是有跟盧大買電源板治具.您把電源板換掉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g大謝謝..我手上沒有電源板治具, 我會找塊電源板試看看...謝謝

网友:
這塊電源板應該是2組12V輸出...所以在這塊基板上沒有5VSB...
這種情況確定是主板壞.....此情形應該是XX不對...導致連指示燈都沒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塊東元電源板是+5V觸發啟動輸出,由A/D板的5V拉回接到第二張圖0.89V那條線(POWER ON),電源才會正常輸出。
電源板電壓都正常應該沒壞,請查A/D板5V輸出迴路(觸發啟動輸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痞子大師...我手上有6M16公板,測試結果是主板壞,不過是白屏也無聲,努力中.......
請問.....此情形應該是XX不對...導致連指示燈都沒亮....可以說清楚一點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W大...我手上有6M16公板,測試結果是主板壞,不過是白屏也無聲,努力中.......

楼主:
AD板保險絲OK,測量AD板零件找不到故障點,
與顧客商討後用6M16公板改機(以完修)
謝謝各位前輩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