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傳統4尺40W的山型吸頂式日光燈座與小白地的差異

楼主(2011-05-08):
我家舊的傳統4尺40W的山型吸頂式日光燈座壞了

(類似這種的 http://tw.bid.yimg.com/users/6/4 ... 7370230173420-3.jpg)

因為是2X年前的

只好整個換

找了好久

螺絲固定腳位都不一樣而且價格也貴(當時連電子安定器都不知道  )

研究一陣子後

朋友給我這種
http://tw.rd.yahoo.com/referurl/bid//list/search/1/4//aidtitle/*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d45837928?u=a0919106773

參考研究了一下

了解了有電子安定器這東西

於是先買了  小白地(可以使用傳統的T8燈管)

http://tw.bid.yimg.com/ac/a4/9a/ ...

可是目前使用的效果是

可以點亮

但是對比之前傳統的燈座

總覺得比較暗

是否小白地內部安定器的用料配置問題

可以修正嗎

网友:
電子安定器比較會故障
一般家庭不見意用電子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子式的啟動會比較快,對燈管的衝擊較大,壽命有降低的趨勢(照明下降),但使用效率無太大影響,如果照明下降,會不會是該換燈管?
又及,電子式的使用頻率,與某些家電、頻道諧振重合,如果發現電視自動開關機、選台,某些頻道畫面雜訊,可試著關閉照明,移開干擾源,往往可解決幽靈的現象!

网友:
感覺比較暗是正常滴,這不是燈的問題....因為少了那片反光板,所以光线分佈較均勻,看起來較暗(一樣的照度平均分布在180度跟270度看起來是不一樣滴).
舊型的T8燈具大多有那片反光板,燈具體積也比較大.新型的因為種種原因取消了,燈具也瘦多了.
修正的方式.......加反光板(前一陣子B&Q有看到在賣,不鏽鋼製,2~3百一片).
........................換山型的燈座.

至於安定器跟啟動器的問題...
傳統式的啟動器便宜,啟動器更換方便,缺點啟動時燈管閃爍的問題.
電子式啟動器較貴,但是一開即亮.

電子式安定器比傳統式安定器有效率(省電),好的產品還能延長燈管壽命,但是較貴(所以二手電子式安定器有市場).

假如有DIY精神的話,可以試著將舊山型修復,反正也沒啥複雜.
生鏽掉漆....沙紙加鐵樂士.
燈管跟啟動器座....五金百貨行有賣.
傳統安定器....水電行有賣.

反倒是燈管就有的挑了.....我是用3波長太陽光(貴3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

若『一般家庭不建議用電子式』

『電子式的適合應用在何處呢?』

望解惑 m(_._)m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子式安定器的好處是 電壓降低了他還是可以啟動 傳統的就會開始閃動,電子式安定器電容器容易故障而以,壽命和傳統的相比的確比較短一些,但是和省電燈泡相比就強多了...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36997156 這一篇給你參考...

网友:
一支T5的亮度肯定是比不上一支T8的,但是相對的也比較省電
如果是兩支T5的燈管肯定是比一支T8的還亮
不算燈具的功因,兩支T5是56W,一支T8是40W
如果加上安定器的功因的話,電子式與傳統式的差異就更大了
電子式幾呼都是99% , 傳統式通常都不超過80%吧?
女王的娘家有兩處主要照明,都被我更換成電子式T5雙管
一支是6500白光,一支是4300黃光
因為光線柔美鄰居還來拜訪
電子式安定器一顆也才600~800之間,長期評估還是較有利的
自家傳統式T8 40W故障,我也只是更換內部的傳統式安定器而已
外殼&腳座全都沿用舊品

网友:
小白地感覺亮度不夠,是不是燈具反射罩的關係,山型吸頂在燈具上有白色的反光面,照度會受白色烤漆面而提升一些,而小白地只是固定在天花板上面,需借天花板面來反射一些照度,天花板顏色會影響,而且他的照度較散光,有時候這樣的差距會影響照度的,你若有照度計可試著比較看看照度是否真較低?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電子的話它常會散熱不好
一般很少超過一年沒有壞的.除非有加強散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電子的話它常會散熱不好

電子式的還不至於像你說的那麼糟糕啦
至少我公司這邊的"飛X浦"  "世X光"
每天0600~2300使用,都有超過一年的壽命

网友:
回复 网友D:

若是一般未掛功因修正的電子式(或是省電燈泡),PF約在0.6~0.7左右,有掛APFC的就可以到0.95~0.99

電子式還有一個好處,不會有傳統安定器每秒閃120次的問題(用比較快的相機快門可以捕捉到),且因點燈頻率高,內部電子"回頭率"較低,對燈管光輸出有些微加成效果
一般建議電子安定器搭配T8燈管會有比較好的光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