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是低好還是高好?

楼主(2011-05-08):
請問各位
當量阻抗時
是應該要低好還是高好?
這有一定的標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
當量阻抗時
是應該要低好還是高好?

看您要用在哪一種電路

网友:
其實我不太了解樓主問的意思是?

是指在量電路電阻時, 電表內的阻抗嗎?

楼主:
我知道我問的很籠統
有時候查電路或是電阻時
不知道阻抗應該高還是應該低

因為我也只會查短路而已
總之就是不知道查阻抗用意...
有請各位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
當量阻抗時
是應該要低好還是高好?

這麼說好了。
你的MOS是不是不希望它"發熱"????
如果是,那就是不要它有很大的阻抗,因為那會造成功率的損失,而損失的功率就變成熱了。

那再換個角度來看你的量測儀器。
你會希望你量測時,探棒造成分壓效應而影響量測結果嗎?
如果不要,那探棒就要有很大的輸入阻抗才能量測到良好的訊號。

所以.....阻抗要高好還是低好???我不知道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
當量阻抗時
是應該要低好還是高好?

因時制宜..................
按表操課..................
無論是電路或是元件都有標準.......看資料吧.............

网友:
測量不同的東西,阻抗也會有所不同,例如量電源回路的阻抗就會與非電源回路有所出入,而且有時候光看阻抗也是不一定準的

网友:
這麼說好了 !! 假設你有兩個一樣的電路板 !!
已知其中一塊有異常 (燒保險絲)
那麼你在修理這電路板 , 你可以拿好的電路板做比對 !!!
包括 電壓 電流 電阻  你可以交互比對 !!!
當你發現出有異於正常板之處 , 這時你就要去追查原因 !!!
而當你沒有可對照之電路板時 ,  你自己就要判斷當這裡的電壓是多少時 ??
則阻抗該是多少 ??? 你可推算出這裡的電流是多少 ??? 是否在合理的範圍內 !!!

例如 :  假設這裡電壓是 12v  , 那麼你測試時發現對地 電阻 偏低 假設為 2 歐姆
       那你可推算出電流為 6A  , 而你整個電路板正常運作電流標示為3A  , 那麼表示
       該處的阻值太低 , 你就有必要對這裡的元件做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