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瓶充電器改造(110V改220V)

楼主(2011-05-08):
家裡有一輛車停了一個月,結果電瓶沒電了,週末就到我們本地的二手市場買了個充電器,made in china,但是110V的,回到家決定改成220V,電路是UC3842為核心構成的,濾波200V330uf換成450v220uf。開關管原來用的是IRF740,我擔心耐壓不夠,換成6N60,3842的啟動電阻是150K兩隻串聯,問題不大在使用範圍中,檢查一下,好像沒什麼問題,就送電,結果一秒鐘就爆保險,原來是壓敏電阻忘了拆,好,拆掉壓敏電阻,換上保險,再開機,OK了!現在充電中!
現在有問題想問:
1.    110換成220輸入,開關電源是佔空比改變嗎?或是高壓側電流下降?IRF740是400V10A,6N60是800V5.5A電流是否有不夠的嫌疑?
2.    充電器上有電池型號選擇:WET、GEL、AGM,請問我該如何知道我的電瓶是相對應的那一種?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一般是Duty cycle隨著輸入電壓改變,因電壓提高,高壓側電流下降,除了一次側開關晶體外還要注意橋整及電容的耐壓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若能改成110V和220V  2用哪就更好了n_116|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個人認為,就本例所屬的這個電路,完成我上面的步驟之後,只要再把高壓側的功率晶體換成800V10A的相應型號就可實現。

网友:
真的是太強大了!學習!學習!

网友:
回复 网友A:

dy20050513大~
借圖用一下:
小弟有個疑問~
您說壓敏電阻忘了拆~造成保險絲燒毀~
只是小弟經驗不足~找不到壓敏電阻在那裡~
請教dy20050513大壓敏電阻在那裡??
謝謝!!

网友C(2011-06-19):
Current  回復 dy20050513 的帖子

1.    110換成220輸入,開關電源是佔空比改變嗎?
==>由於變壓器 電感量固定 110換成220輸入 變壓器電流上升較快 佔空比縮短
    假設 110AC模式 工作DUTY 30%   換成 220 AC模式 工作DUTY 只需15%
       在此情況下 原 IRF740是400V10A  換成 800V10A 應該沒事
    但是 總輸出功率設定保護點 是以110AC模式 工作DUTY佔空比 設定
    套用在 220模式下 保護點被延長 當負載功率 超出額定
    UC3842 將繼續工作  有可能引發變壓器磁飽和短路 此時20A 30A的MOS 都沒有用
    因此  必須重新設定
    見附圖一般在400V CAP B+ 端 拉出補償電阻 到 UC3842 PIN3
輸出 70W 為例  補償電阻 1.2M 歐姆左右 2W MOF
輸出 100W 為例          820K 歐姆左右 2W MOF
詳細數值 需示波器 等協助

或者 簡單點 MOS 的 S極 電流取樣電阻(圖中 RS) 依原數值 加大 ~30%
如 0.82 歐姆 改1.1~1.2 歐姆 有人要問為何不是加大100% 因為電阻內電感抗作怪

充電器上有電池型號選擇:WET、GEL、AGM,的差別是什麼?
WET ==> 開放濕式電池 (可加水式)
MF = 密封濕式免保養電池
上述二種是應用於可瞬間大電流、長時間需求環境, 應用於車輛、船舶、發動機... 等.

VRLA ( Valve Regulated Lead –Acid 閥控式鉛酸電池)
分為AGM (Absorbed Glass Mat 吸附式玻璃纖維)電池和 Gel(膠體)電池二類型,
AGM電池具有低成本、放電電流大的特性, 但工作溫度範圍窄、電池易失水及熱失控的缺點
而Gel電池則是成本高, 但卻具有性能穩定、工作溫度範圍寬、耐過充/放電及壽命長等優點
上述二種電池均適用於電動車輛, 由於電動車輛在工作時均需要大電流、深度循環放電等特性,
因此電動車輛的電池較適合選用膠體電池.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謝S大的詳細解說,又讓我學到不少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1.    110換成220輸入,開關電源是佔空比改變嗎?

有關 充電器上有電池型號選擇:WET、GEL、AGM,的差別
WET ==> 開放濕式電池 (可加水式)
MF = 密封濕式免保養電池  等等,謝謝提供電池的資訊,平時沒注意到有這樣的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