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爐 控制按鍵正常但不加熱

楼主(2011-05-08):
請問各位大大
我的電磁爐控制按鍵都正常,但不能加熱 IGBT 和TA8316都是好的!
不上加熱線圈時,接點兩端電壓為150V,接上加熱線圈後就無電壓,控制面板都正常!板上所有的電容都用LCR metter量測過了!
是什麼問題呢?

補充一點!0.32uF的電容是壞的!我買不到!用0.47uF  250V的代替不知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絕對不行,0.32uf是共振電容,因為你沒有諧振能力,所以進入保護不工作。你一定要買0.3uf的mkp電容或金屬皮膜耐壓1000的來代替。不然就準備燒IGBT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換了mkp 0.33uF 270v的還是不行!原本的零件是0.32UF  180v會有差嗎?

网友:
大顆的電容有沒有換,或許問題在這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電磁爐有一些技術面的東西要知道比較好下手,像0.32uF的如果只是180v耐壓的,那是
電源側的穩壓去雜訊用的東西罷了。換了還一樣,表示你沒抓到問題所在。要想修好,還是去看看書吧,電磁爐不像微波爐那麼簡單,原理和電路還蠻複雜的。比較器出問題,還是回授原件出問題都有可能會有上面現象。

网友:
  控制面板及操作正常,這說明了單晶片控制电路是正常的,沒有燒保險絲和IGBT這表示高壓部份應該也是正常的,不加熱只是TA8316沒有輸出信號去控制IGBT動作

  你可測量TA8316的第③脚有無18V电壓,如果沒有就必須找出這18V的穩壓迴路上是否有電晶體或穩壓二極體被擊穿

  如果有18V那應該是TA8316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我看DATASHEET第3 隻腳不是空腳嗎?第二隻腳是VCC
第三隻腳會有18V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第2腳才對n_065|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謝謝大大!我量看看!

网友:
祝你早日完修.報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大!我量第二支腳是有18V的!我把TA8316換了!情形還是一樣
不加,加熱盤時,量測接加熱盤的兩個點有150VDC,接上加熱盤後就沒了

网友:
樓主有必要做一個這個電路試試 !!!

http://bbs.pigoo.com/thread-24578-1-1.html

网友(2011-06-16):
1. 0.32uF 180V~為諧振用電容,不可任意替換,否則極易燒燬IGBT。
2. 檢查R1 820K 及 R2 220K 之阻值是否正常。
3. C4改為0.33uF後,可能因發振頻率改變而導致功率過高,無法感應加熱。
4. 更換橋式整流器 GBJ1506 (15A 600V)

网友:
檢查6uF/150~容量是否正常,本體有無鼓脹。
此顆電容不良時,無法濾波,電路雜訊變大,故而控制IC進行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