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pc 701sd 無法開機

楼主(2011-05-09):
ASUS eeepc 701sd 無法開機
按開關電源燈會亮
電容有量到5v,3.3v,cpu背面有0.9v
3顆大晶片有溫度
不知哪些零件比較容易故障
或有電路圖可以提供參考

网友:
看起來電源正常
有試過記憶體嗎?

网友:
要先看看所有的電壓是否都正常產生了哦,而後就要先確定下CPU的工作條件是否滿足啊

楼主:
有換過記憶體

网友:
EEEPC 10吋以下的筆電沒有散熱風扇~~
光使用或待機溫度都有60幾度~~
我在想說這樣的筆電應該災情會蠻嚴重的~~
而且EEEPC為顯示整合晶片~大大可以往錫球錫裂或者虛焊方面下手~~
並且EEEPC的CPU沒有CPU座的~~是直接焊上去的
而且沒有散熱風扇~所以摟~一一慢慢的排除問題
可以找除錯卡裝上去看看是否有跑碼~~這樣可以少走冤枉路~~

网友:
把起電池用變壓器開看看~有時候電池的怪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