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ONE D250 無法充電 無法觸發 摸糊不清解說圖

楼主(2011-05-09):
1.上AC電源 充電燈不亮 按開關無法啟動
2.拆機後 AC 19V 進來 正常!  然後先觀察板子 發現紅圈處有燒毀!

3.動工前 記得先把CMOS電池拔除!   紅圈處 兩顆 P-MOSFET 短路! 更換

4.上AC電源 充電燈亮了 能正常觸發了

5.更新BIOS 打完收工~~ 謝謝觀賞= ..... =

网友:
燒毀的地方看不出來說, 請樓主大人明示....

网友:
照片好像不是很清楚..看不到有燒毀跡象..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
仔細的觀察可以少走許多彎路

楼主:
有清楚的照片只是放上來是不是會讓維修的測試都不測試 量都不量!!直接修呢

网友:
應該不至於啦.....
是想參考看看這種八腳的MOSFET燒毀是什麼樣子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賀完修!!

网友:
恭喜喔!!感謝發帖!!

网友:
想請問一下2個紅色圈圈
中間灰色正方型那個零件是什麼呀@"@